要加工一批箱体,内孔加工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9-11-07):
我们与天津一家企业合作,想要加工一批箱体,总共3趟孔,孔大小在200-300。900-1200 ,尺寸公差0.03粗糙度1.6,我们是用数显镗铣加工,加工内孔时只要是工人师傅磕刀控制尺寸,全凭经验,不知各位用镗铣。龙门铣。或是加工中心加工孔时都用什么方法?

网友:
要求蛮高,期待前辈出手。我还关心如何测量。

网友:
我们厂加工的孔径在500左右,公差在0.04,Ra0.8-1.6,也是全凭敲刀保证精度,不过刀具比具比较好,耐磨,有时会超差的就是

网友:
呵呵~老厂高人就是多,一般情况可以用微调的镗刀,那么大的直径就是价格贵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径向刀架啊?我们有一个1米的平旋盘。靠手动压表。但甲方不同意。说是平旋盘太重。与主轴有夹角,无法保证行为公差。径向刀架国产的多少钱啊?精度如何,详细给说说,另外我学用qq呢。会了就加你,『以前没用过』

网友:
在刀头后面装有紧定螺钉,轻轻松开压紧刀头的螺钉。用百分表打在刀尖上,调整紧定螺钉到你需要的尺寸。一般镗H7的孔保证公差没有问题(我用这种办法做过好多年)。我使用的刀头是方的。装刀头的孔是圆的,这样装夹稳定性比较好。
我在一个企业看见他们的齿轮箱轴承孔竟然是在线切割机床上做的。其孔距和孔径尺寸都保证得很好。只是粗糙度只有3.2左右。

网友:
6#讲的比较符合实际加工情况,1.6的粗糙度很难镗出来的,不过买根滚压刀就可以了,多花几千块钱而已。可以滚压到0.8,小孔可以滚压到0.4.

网友:
回楼上的,与其买滚刀不如买镗刀了,既能保证公差又能保证粗糙度

网友:
看楼主的批量了,如果允许的话,还是买镗刀吧,精度、粗糙度都有保证,刀片可以换不同厂家以适应生产需要。

网友:
我们与天津一家企业合作,想要加工一批箱体,总共3趟孔,孔大小在200-300。900-1200 ,尺寸公差0.03粗糙度1.6,我们是用数显镗铣加工,加工内孔时只要是工人师傅磕刀控制尺寸,全凭经验,不知各位用镗铣。龙门铣。或 ...
引用 网友B:

各位直径900-1200的孔,公差0.03粗糙度1.6,能如此轻易达到吗?

楼主:
我觉得产品的加工精度应该用设备来控制。不能总用人的经验来控制。精加工各孔应该用微调镗刀,但是只能加工400以下吧,900-1200的孔大家都用什么方法加工啊。浮动镗刀可以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的话可以用立铣刀铣圆,特别是你说的孔900-1200的大孔如果机床精度好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单刀镗1200的孔也不是很难。我有个客户用昆大的数镗经常做2000以上的精度0。05也是单刀镗,不过刀把是自己做的,

楼主:
单刀镗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控制尺寸,是靠手工敲刀,还是设备控制,粗糙度是怎么保证的?

网友:
粗糙度用刀片可以保证,这么大的孔,线速度应该是很高的

楼主:
是啊。线速高的情况下。对镗杆的要求就高了,什么样的镗杆好啊

网友:
还要考虑装夹变形,毛坯件的残余应力,加工应力,这些都会对0.03的精度产生较大的影响!还要考虑零件的结构。

网友:
钢质材热膨胀系数为1.2 10的负五次方/℃,1200的孔,外形更大,有了能相差几度就超差了,呵呵

网友:
900-1200的可以要上卧铣了铣削加工了,镗床要靠刀具的了,0.03的公差量测可能有点问题了,注意装有阀夹,如果变形的话根本没得玩,精糙度不是问题。

网友:
问什么一定要用镗床加工呢
考虑下立式复合磨床,特别是900~1200的大孔,0.03精度这个精度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沈机-落地镗TK6922用微调镗刀。对刀仪上对刀。我们的行星架都是这样镗的。

网友:
刀杆日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镗900-1200的孔得用多大的微调镗刀啊?有这么大的吗?如果有价钱很贵吧.

网友:
有的,价格麻,我们是国企。。。

网友:
T字型的镗杆,上面组合镗刀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是国企,麻烦打听一下,多少钱

网友(2009-12-08):
实在不好意思。我问了下,我们镗一米以上的孔是用的机床自带的平旋盘。上面有微调刀头。精度能到一丝。但是要求机床功率要大。我们用的的大型落地膛。而不是我说的用的组合镗刀杆。那个只能膛800以下的孔。价格是一套加起来是一万左右(BIG的)。我想你们可以自己烧一个镗杆。上面接一个微调膛刀头(刀头只要一千八)。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孔的直径与孔的精度好像不成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