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带空刀的螺纹怎么画

楼主(2009-11-07):
不带空刀槽的螺纹怎么出刀呀

网友:
画好以后截掉就可以啦
就像画弹簧要底部平整一样

楼主:
像这样才行

像这样才行
这是sw做的

网友:
一样的啊
你这个就多长了一段出来啊
我这里没UG软件(业余时间从来不做专业的事情)
否则就给你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