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磨损寿命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7):
比如烧结用的混合机,采用钢制托辊支撑滚圈,知道两者的硬度、直径、宽度,托辊所受压力、转速,有没有公式来计算托辊的磨损每年厚度、寿命,哪位朋友知道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2009-12-07):
这个问题初看简单,实则很复杂。我没看到过有关于磨损寿命的计算公式,推想磨损速度不会是线性的,因为随着磨损量的增加,接触面的粗糙度将会增加而硬度却必然降低,不会有能够准确表达这一过程的计算式,估计能有一些经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