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探伤与渗透探伤---请教

楼主(2009-11-07):
高手们,请教个问题,就是我厂有个工件由于直径太大,需要对其锥度面进行表面探伤,但苦于磁粉探伤设备的限制,打算用着色渗透探伤代替磁粉探伤,不知可不可以,两者灵敏度到底有多大差别?谢谢各位!

楼主:
唉,失望ing,竟然没人回贴

网友:
磁粉探伤能检测表面或近表面缺陷,渗透探伤仅能检测表面缺陷(开口缺陷)。

网友:
只是检查表面的话,磁探就可以了。

网友:
两者的检测范围都在工件表面,渗透探伤要求工件表面必须光滑

网友:
有标准:无损探伤

网友:
必须是有磁性材料,不锈刚不行

网友:
也可以UT探伤

网友:
没接触过此类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2010-01-03):
超声波可探内部啊

网友(2013-04-05):
谢谢,今天又学习了一个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