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普通车床各个手柄叫什么?干什么用?

楼主(2009-11-07):
谁能告诉我这台620普通车床各个手柄叫什么?干什么用?它的每小格是几丝?它的每次车削量最大为多少?

网友:
一,二,三为主轴变速,八为走刀变速

网友:
好长时间没碰了。我真记不清哪个在哪了,但看到偻主的机床,各种标识都还在呀,为什么还来问呢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吗,胆大心细就好了。

网友:
同意试一下!这么老的车床!只能咨询车床师傅了!

网友:
老20了.沈阳的.用过,有的要看标牌.1是变速,2好象是增大,3是高低转速选择4.5.6.7要看标牌,8是走刀量调节,9-11是开关,油泵的.

网友:
我们单位就有,都是老设备,进厂时间不长,而且不是在那个部门,没有去研究过,等问了老师傅再告诉你

网友:
我可以试着给你解释一下:1是车床转速手柄;2是二级快慢手柄(高速低速档位);3是经常需要用的高低速档位;4是走刀量配合手柄一;5是光杠丝杠转换手柄;6是走刀量配合手柄二;7是正反走刀转换旋钮(在溜板箱上也有一个同样的手柄,这样的老床子都这样);8是走刀量变化手柄三通常有1-8个位置;9是电灯;10是电源开关;11是水泵开关;13是大拖板手轮;14是纵向径向走刀转换开关,朝上一般是径向走刀,朝下是纵向进刀;15是自动走刀手柄,抬起即自动进刀;你说的一格是几丝,是指的大拖板和中拖板刻度盘,给你解释一下,中拖板上的刻度每一小格是5丝,每一大格是50丝,这指的是单边,如果是直径就要乘以2了;大拖板每一小格是1毫米,一般这样的床子两种刻度都是这样,明白不?不明白来这里找我,70662721.祝你成功!

网友:
没有见过
不晓得

网友:
1,2是变速手柄
3是离合器

网友:
哪位师傅分享一下 ca6140的手柄 好久没用了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吗,胆大心细就好了。
试一下是最好的,
因为床子也是因??而议的

网友:
估计这个得有30年了吧。
还真不好说。路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