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选2Cr13还是304不锈钢?

楼主(2009-11-07):
有一根轴,长约1.2M,外径30mm,不承受多大的力,主要起到导向的作用,现在有点变形了,想重新加工一条,又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就选了2Cr13,可是加工的人说不好加工,想改成304不锈钢。

请问各位是2Cr13好,还是304好呢?多谢各位大侠!!!

楼主:
不行,因为是船舶甲板上的,其它的会生锈

楼主:
那为什么呢??
是好加工还是性能优良??
高手指教!!!

网友:
304更耐腐,且比前种硬点

网友:
304不锈钢含Cr量达到18%,所以,耐腐蚀比2Cr13好很多,现在304国际上用得比较多的一种不锈钢材料,也用于含硫的高腐蚀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最后的热处理,不然一样的要弯。

网友A:
304不锈钢属奥氏体不锈钢
2Cr13不锈钢属马氏体不锈钢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B:
优先选择304,304固溶时效后更具耐腐蚀性。

网友(2009-12-08):
据楼主的意思,应该用304。

网友:
304
304
304

网友(2018-01-09):
引用 网友B:
优先选择304,304固溶时效后更具耐腐蚀性。

根据楼主的意思,主要考虑因素是耐腐蚀,其次是加工,最后考虑强度,1.就耐腐蚀来说,肯定是304好很多,但是304加工变形量较大,不能通过热处理进行强化,根据工件尺寸属于不锈钢类细长轴,不易加工和校直(校直后过一段时间还自动会弯,这个我们经常遇到),
2.2Cr13 是不锈钢材料里面比较常用的轴用材料,一般电机轴都用这种材料,切削磨削性能比304好,关键是能做热处理,热处理后机械性能比较好,但耐腐蚀性不如304,不过现在市场上可以通过钝化来改善,一般能提高6-10倍以上的耐盐雾时间。
3.建议:如果有条件钝化和热处理的话,采用2Cr13 调质后切削+磨削+钝化,能保证直和耐腐蚀且不易变形
           如果没有条件钝化和热处理的话,采用316或1Cr18Ni9Ti或者硬化不锈钢660

网友(2018-03-30):
引用 网友A:
304不锈钢属奥氏体不锈钢
2Cr13不锈钢属马氏体不锈钢

按理说马氏体要比奥氏体硬度高啊

网友(2019-07-30):
选择SUS304,SUS304耐腐蚀性好一些,2Cr13可热处理,如果要硬度好一些的可以选2Cr13热处理后硬度会高一些

网友(2019-11-21):
304不锈钢属奥氏体不锈钢   2Cr13不锈钢属马氏体不锈钢,使用环境不一样,防腐性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