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滚压机床,毕业设计请教

楼主(2009-11-08):
曲轴滚压机床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毕业设计课题就是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设计啊 ...各位大大 帮帮忙...
   曲轴滚压机床主传动系统及夹具设计   ,帮忙介绍下, 有图纸可以发上来看看 , 不然 也可以发到邮箱  laowantong189@163.com

网友:
曲轴滚压机床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毕业设计课题就是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设计啊 ...各位大大 帮帮忙...
   曲轴滚压机床主传动系统及夹具设计   ,帮忙介绍下, 有图纸可以发上来看看 , 不然 也可以发到邮箱 ...
引用 楼主:

.
laowantong189 网友好!
.
你先描述一下曲轴的曲轴部分是怎么车出来的?
如果,你能描述出来,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
.
syw  091109---01.18

网友:
滚压是零件表面强化的一种工艺方式

网友: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的.
做个夹具,只要见到加工设备和工件就可以设计,如果在操作师傅的帮助下更好,一次成功.
My e-mail: wdn36409@163.com

网友(2010-08-12):
滚压是零件强化的一种工艺方式,主要是滚压曲轴圆角,这种机床很简单,用普通车床就可以改造,增加一个液压卡钳和一套液压控制系统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