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部分关闭的电磁阀?

楼主(2009-11-08):
在一个项目中,客户需要流量全开、部分关闭(或逐步关闭)、全关几种状态,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该类产品。

网友:
有, 德国buschjost 是专门生产各类电磁阀的, 尤其是以耐超高压的阀门著称, 具体信息见www.buschjostventile.de, 若需要订货, 我认识厂家老板, 给你优惠价

网友:
比例电磁阀???

楼主:
一个控制系统中要用到,温度达到一定值时,流体减量加入,到达第二温度时,全关。在全开与全关过程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通过机械阀是可以解决的,但我想看看有没有接受数控的该类阀,初查是没有的。如谁有这方面资料请予指导。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使用比例节流阀实现,比使用比例换向便宜很多。用热敏电阻式温度传感器通过差分放大器输出模拟信号直接控制比例驱动器。也可购买成品温控数位控制器,用其输出脉冲控制比例阀的驱动器。前者成本低,后者精度高。

网友:
刚又从新看了楼主的帖子,感觉他需控制的液体不是液压油。这应使用电动阀门配合专用控制器控制。

附图1是电动阀门PID控制器适用于需要控制阀门正反转的场合,广泛应用于纺织机械、陶瓷等行业中,取消伺服放大器,直接控制带阀位显示PID 控制反馈或无阀位反馈(行程时间为10~480 秒)的电动执行器,双30 线模拟光柱分别显示输出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的百分比。
附图2、3为电动阀门。

附件为类似控制的资料

楼主:
谢谢我在飞的支持。
我们控制流体自动加注过程,加注量的增加会使得注入后的容器温度升高,温度高了就要控制加注量,必要时需要全部停止加注,为此需要了解是否有部分关闭的电磁阀。
成本当然很重要了,不能超过我们另配一机械阀通过马达控制的成本。
我关注电磁阀本身,不关注控制方案。

网友:
谢谢我在飞的支持。
我们控制流体自动加注过程,加注量的增加会使得注入后的容器温度升高,温度高了就要控制加注量,必要时需要全部停止加注,为此需要了解是否有部分关闭的电磁阀。
成本当然很重要了,不能超过我 ...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流量的电动阀或电磁阀种类很多,有分模拟控制,比例控制,伺服控制等。要选择需要很多相关数据,如您的流体粘度?流体温度?流体工作压力?流体最大流量?需要的动作时间?流体是否有腐蚀性?您的工作环境是否有防爆要求?等等
还请问您使用的是什么样式(型号)的机械阀,成本多少钱。

网友(2010-02-02):
比例阀可以做到这点啊。

楼主(2010-12-05):
忙于另一项目了,这个项目未续谈。今天整理看到,未回贴,谢谢大家。

楼主:
现在系统也较原系统清晰。原系统中,有时不一定记得住发的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