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机构底部限位结构如何设计?

楼主(2009-11-08):
如题,现在要在底部设计限位结构(用连杆来挡,而且要有微调),调整角度要170度,如何设计。

网友:
用限位开关不行吗?

楼主:
不行,要用机械结构

网友:
螺钉,你要在170度范围内调节?这个难度好高

楼主:
两边都要限位,而且可以调节任意角度,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可以做个小型的棘轮机构
比如腰带扣  比如建筑上脚手架底部的轮子  比如可移动的乒乓球桌的轮子 上面都有个那种机构

网友(2017-01-15):
引用 楼主:
两边都要限位,而且可以调节任意角度,期待高手解决!

LZ号码是75***007吗?关于BLD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