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UTOCAD中怎样直接测量图形的周长?

楼主(2009-11-08):
在AUTOCAD中怎样直接测量图形的周长,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在论坛里有个“CAD的70个小工具”里有!

网友:
先点选起来,然后右键-特性,在特性对话框里就有了。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CAD本身带的“LIST”命令就能搞定,能算周长和面积,如果不行就把你的零件外轮廓合成多段线。

网友(2018-05-22):
将对象转换成面域后,用  工具——查询——面积的同时,可查询图形周长

网友:
aa-空格-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