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翻译一下(皮带机英语)

楼主(2009-11-09):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1/intended for transportotion of barreis with titanium sponge
2/width of operation zone,mm-860
3/length of operation zone,mm-2600
4/type-powered conveyor
5/reverse operation mode
6/roller material-structurai steel
7/conveying speed of a unil load m/s-0.02-0.25
8/drive type-geared motor
9/drive installed power-1.1KW
10/overall dimensions,mm:
 length-1000
width-1250
height-470

                 technical requirements
1/roller conveyor(roll-tabie)shall comprise the following equipment:
1.1limit switches
1.2emergency stop switches
2/start-up and protective equipment shall be supplied in a set
3/start-up and protective equipment shall be mounted on a frame(panel)
   frame size shall be provided to mount frame with equipment in the switchboard room cabinet
4/local manual contral and remote automatic contral shall be provided in the start-up equipment control circuit.          equipment status signais shall be issued in party B APCS
5/provide local contral desk, IP54 equipped with mode switch for "L"(local)and"R"remote operation modes.

累死我了  字好小,打了有半个多小时
好象是皮带机上面的 我估计是清扫器
还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技术参数
1/intended for transportotion of barreis with titanium sponge 想用来传输钛海绵
2/width of operation zone,mm-860 作业宽度860毫米
/length of operation zone,mm-2600 作业长度2600毫米
4/type-powered conveyor 形式-电动输送带
5/reverse operation mode 可以反转
7/conveying speed of a unil load m/s-0.02-0.25 担搁负载时速度.02-0.25米/秒
9/drive installed power-1.1KW6 驱动1.1千瓦
10/overall dimensions, length-1000 width-1250 height-470 总尺寸长1000 宽1250 高470毫米
             technical requirements 技术要求
1/roller conveyor(roll-tabie)shall comprise the following equipment:滚动输送带(辊子工作台)应包含下列设备:
1.1limit switches 限位开关
1.2emergency stop switches 急停开关
2/start-up and protective equipment shall be supplied in a set  启动和保护装置应成套供应
3/start-up and protective equipment shall be mounted on a frame(panel) 启动和保护装置应安装在一个架子或面板上
frame size shall be provided to mount frame with equipment in the switchboard room cabinet 架子的尺寸应可以固定支架安装到控制房的控制柜上
4/local manual contral and remote automatic contral shall be provided in the start-up equipment control circuit.          equipment status signais shall be issued in party B APCS 现场手动控制和远程自动控制应提供在启动设备的控制板上. 设备状态信号应提供到"party B APCS "(不清楚)
5/provide local contral desk, IP54 equipped with mode switch for "L"(local)and"R"remote operation modes. 提供现场控制台 "IP54"(不清楚)提供现场和远程控制的转换开关.

不是很专业,希望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