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密薄壁圆筒加工

楼主(2009-11-09):
求助,接一工件不敢加工。直径25的圆筒,壁厚0.3,同轴度要求0.003,具体尺寸见图。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你跟北京塑源磨具厂的李厂长13910517636联系一下吧,以前在那里见过类似的零件

网友:
没有设备,怎么谈,推掉吧

网友:
个人意见:能否采用冲压工艺?

网友:
薄壁如此高的要求,请坛内高手普及一下加工知识。期待!

楼主:
我自己想用电火花来加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冲压加工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个人看法:这种工件夹不得,可以精加工外圆端面,粗加工内孔留余量,然后电火花加工内孔,

网友:
圆度0.003,应力变形都不止了

网友:
常规方法是加工不出来的啊!

网友:
常规方法是加工不出来的啊!
引用 网友A:

同意此看法!

网友:
不知道做个工装会怎么样,就是要多次注意应力的释放

网友:
卷圆-激光焊接-研磨

网友:
还是那句话。。这种东西。你加工出来拿什么来测?

网友:
旋压行不行,,,新手!讲错了大家不要笑话啊!

网友:
很难加工的

楼主:
唉...前景渺茫,期待高手...

网友:
肯定要一次装夹来完成了  拿电火花加工得多大的量啊   况且电火花找正外圆都不一定在半道内   打出来肯定不成的  只能是车或者是磨 精加工一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