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一般机架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9-11-09):
我的机架是用的50X50X2的方管,做的是如下图的一个框架,不知道在PROE里,是用实心管代替,还是一根根的画出来呢?
特此请教。
特别是45度的拼角怎么表现。

楼主:
哦。
谢谢楼上。
那我是该把一个机架做一个部件呢。还是每一根小方管都做一个小零件,到总图上去拼。

网友:
哦。
谢谢楼上。
那我是该把一个机架做一个部件呢。还是每一根小方管都做一个小零件,到总图上去拼。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TOP-DOWN设计方法,两个方式都可行,反正重定义方便
如果采用传统的方式即:先画好零件再进行装配的话,建议以机架作为整个零件进行建模。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每个零件都做一个小图,那一台设备不是有很多文件吗?在装总图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找零件麻烦的情况。
如果机架做一个零件,45度的分切线会不会看不见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先说说你学过机械制图没?对产品图纸了解多少?

楼主:
你说的话我不太明白?我学过制图呀。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