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金相图

楼主(2009-11-09):
做了断开金相

楼主:
那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断口的原因

网友:
报告中不是说:镀层硬度与金属硬度差太大,在使用中因变形而在薄弱处镀层先产生裂纹,并在使用中产生疲劳断裂

网友:
42CrMo设计为齿轮的专用材料,主要特点是强度高,淬火硬度高适于硬齿面齿轮,可以做到心部有强度表面有硬度。你是做宝剑吗?如果是,我觉得用料不当。42CrMo作宝剑用它,韧性不好。另外,镀硬铬的厚度极薄,镀层的撕裂不足影响导致剑断裂。我认为应选用弹簧钢或类似性能的材料,也不妨试一试不锈钢类的弹簧钢和制作手术刀片的、刮脸刀片等等的材料。在北京的一些高档商店我曾见过有进口的菜刀,上面表明所用材料,我现在记不得是什么了,你也可以查一下,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