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基础曲线圆角问题

楼主(2009-11-09):
我用基础曲线方式画了一个矩形,然后想将矩形四个顶点圆角,操作时发现菜单下只有倒角命令并无圆角命令,后在编辑菜单下找到圆角命令,但点击此圆角命令只弹出一个点构造器对话框,无下一步操作,后来用圆形圆角命令将矩形做了圆角但此命令只创建圆角无断点删除曲线,圆角后多余曲线删除也很困难,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看你问的问题蛮多的
这是件好事
但我还是建议你买本基础的UG书看看吧
或者你去下台湾的郭冲展的UG视频
第一画圆角的话要有顺序的 这个和CAD类似
第二你可以选择保留和删除多余线 这也类似

网友(2010-12-12):
点击“基本曲线”快捷图标,就可以看见圆角命令了,然后用鼠标点击需要倒角的位置就可以了,鼠标选择的位置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你可以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