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本上每个电机多要带减速机?

楼主(2009-11-09):
过程中为什么基本上每个电机多要带减速机  难道没有直接用电机就能够达到转速和功率的吗?

网友:
改变转速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提高转矩

网友:
同样功率的电机,其转速越低则转矩越大,但体积、重量也越大。一般我们总是选用1500转每分的电机,通过减速器来降低转速提高转矩,以符合机械的要求。这样做,总的成本、体积、重量均可被接受。

网友:
减速器的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是用来增加扭矩的

网友:
有。现在的高级数控机床有的就是点击直接带动,省去了繁琐的变速机构

网友:
当然有,电主轴就是电动机直接驱动不经过变速器的呀

网友(2010-04-07):
减速机最大的功用是满足转速需要,避免电机在低速处运行,提高电机的效率

网友:
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就可以省略掉减速机。

网友:
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就可以省略掉减速机
  这是为什么啊   请教

网友:
n=60×f÷(极对数),极对数一般为1对、两对或者三对,所以电机而定转速一般为3000、1500、1000,当然还有比这几个数略小的整数转速(一般为整百),由于极对数的限制,电机的转速也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