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抽油烟机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现在我们家里用的抽油烟机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沾满油  而且在开启一段时间后  才打开(因为粘住了) 而且抽油烟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不  最好是机械的方法?

楼主:
有时候粘住了  我先用筷子推下  在打开抽油烟机

网友:
其实直接把风门打开就是了,两片打开后用胶布或铁丝固定
效果不好,一个原因是叶轮沾满油,转速达不到,另一个就是风门打不开,通风量不够
清洗

网友:
普通主流抽油烟机,要想能长期正常使用,除了定期清洗,没有任何其它好办法。否则,到了用不了的时候,即使你想拆下来清洗,你还不一定拆得下来,即使你拆的下来,也许失去了清洗的价值,只能更换。有预算的话,最好买新的哈。

楼主:
不要让它沉下去了   顶啊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4# 自然

网友:
高手乐园里面有个不用扇叶的风扇,有兴趣你去看看

网友:
抽油烟机的扇叶,形状复杂,不易清洗,曾经有人介绍,在已清洗干净的扇叶表面涂上肥皂溶液,这样在下一次清洗时,扇叶表面的油污就很容易剥离。

网友:
是啊,俺 买了个说什么免拆洗
也一个样,不管用

网友:
免拆洗,不是真的不拆洗

网友A:
这又是个商机呀。看看市场是多么滴巨大!有吸过水烟筒的人么?想象一下,如果每个礼拜只需要换掉脏水就可以了。唉,多好。
就算你做传统型的油烟机,哪怕你承诺每个月免费给用户邮寄一张滤网,又要得了多少钱?在此基础上,每年上门免费为用户拆洗一次肮脏程度降低了的叶轮,又花得了多少钱?只要把关键的轴承转动件寿命设计成5年,到了时间,用户也觉得够了。相比于高的吓人的售价和低得吓人的成本,这难道不值得一试?

网友:
用威猛先生,呵呵

网友:
学习,以后买油烟机就会注意这一点了!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个商机呀。看看市场是多么滴巨大!有吸过水烟筒的人么?想象一下,如果每个礼拜只需要换掉脏水就可以 ...

我家的油烟机,用了10年,最近趴窝了。中间只清洗过一次。

网友(点评):
有能力把电机清洗一下,不爱费事就网购个电机换上。当然,换个新油烟机也是可以的。费用高点哈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个商机呀。看看市场是多么滴巨大!有吸过水烟筒的人么?想象一下,如果每个礼拜只需要换掉脏水就可以 ...

@ytzhanggj007 痛点就是拆洗。吸力不够有部分原因也是叶轮粘油。

网友(点评):
新的也是吸力不够。后期的转速慢并不是叶轮粘油,而是油烟进入了电机内部,电机内部满是油,所以才会变慢。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当时打开,我都惊呆了

网友(点评):
拆下电机后,用手拧动电机轴都困难。并不是电容坏了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了新电机和风叶,马上就正常了

网友(2025-02-05):
定期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