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齿轮与非渐开线齿轮区别

楼主(2009-11-09):
渐开线齿轮与非渐开线齿轮区别

我记得以前我也想起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忘记去查资料,今天去查下资料还是没找到

渐开线齿轮啮合部分是消微胖点的,

非渐开线齿轮就是普通梯形形状

但是在图纸上是如何表达呢,是在压力角上符号区分吗a或r

-------
引申问题,斜齿轮有渐开线吗

如果两个啮合齿轮为渐开线。我把其中一个改为非渐开线,不知道可以否,毕竟渐开线加工麻烦,‘

还是没有关系,

我看过齿轮齿条传动,齿轮是渐开线,齿条法向形状是梯形的,

网友:
渐开线齿轮与非渐开线齿轮区别                              齿形曲线不同
非渐开线齿轮就是普通梯形形状                              这是误解
斜齿轮有渐开线吗                                               有啊
两个啮合齿轮为渐开线。我把其中一个改为非渐开线     不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

渐开线齿轮与非渐开线齿轮区别,我是想问的是图纸是上如何表达的呢
加工成品,一幕了然
可是在加工中,有没有画齿轮廓,你怎么知道是什么齿形

我是想问下,像螺纹三角M   体形TR 锯齿B

那么齿轮有渐开线齿轮、摆线齿轮、圆弧齿轮,他们是如何在图纸上区分呢

网友:
非渐开线没见到过的

网友:
4# zlz74 除了渐开线齿形的还有:圆弧齿、双圆弧齿、双摆线齿,还有些非标的异形齿,很多

网友:
渐开线齿轮能保证定传动比传动,啮合角恒等于节圆压力角,啮合线为定直线,中心距可分性,
斜齿轮有渐开线,从教材上看到的

网友:
还真不知道非渐开线齿轮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9-12-09):
渐开线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的:一条直线在一个圆上做连续的纯滚动,则直线上任意一点的轨迹就是渐开线。在齿轮传动中,采用渐开线是最多的,其余我见过的有摆线的,双曲线的和圆弧齿廓的。单就啮合原理来说,任何曲线都可求出对应的共轭齿廓,因此任何曲线都可以成为传动齿轮的齿形,但由于制造和使用的原因,能够实际应用的还是很有限。即使现有这些曲线,也都有其局限性。比如渐开线齿轮的优点是制造相对容易,装配时对中心距的变化不敏感,但齿数少时产生根切,同样尺寸的齿轮强度明显低于圆弧齿轮。而圆弧齿轮虽然强度高,却对中心距变化敏感,要求装配精度过高。
 至于画法,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参数表中注明。

网友:
一种渐开线一种非渐开线也能传动。

小家伙的玩具,好多奇形怪状的齿轮都能组合

网友(2011-11-26):
非渐开线齿轮不一定是梯形形状,还可能是摆线、圆弧

网友:
大家讨论的热情很高啊,再专业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了 还是没看懂

网友:
我也是学习中,希望你们继续。多聊下这样的话题

网友:
兄弟,齿条也是渐开线的,因为齿条渐开线就是直线,基圆无限大。每个齿的同侧渐开线是平行的直线,所以也是梯形的。

网友(2013-01-02):
怎么没人上个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啊

网友:
渐开线齿轮的分度圆压力角是20度,传动比恒定,运动平稳。噪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