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铣刀总断---求助

楼主(2009-11-09):
各位大虾,帮小弟分析一下为什么我铣刀总断.
工件是直径135的棒料,材质是42CrMoA  ,在X5032上用40*120立锥铣刀铣两半边,转速150RPM,深度10mm以内走刀量23,5mm每分钟,总是断铣刀,请教大虾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开料不宜用立铣刀,耗工废料,怎么不用锯片铣刀呢?
如果非得用立铣刀,不要用新刀,找用到根部的刀。力矩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是在轴的径向铣两扁榫,请问有更好的办法加工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边上开始逆铣进刀,切削参数视乎你的机床、刀具等来设定,还是上一帖的建议,用旧刀磨,尤其是边刃,磨的好的,唰唰唰地。最后顺铣修光。

网友:
我不赞同憨老马意见,不是说新刀子还是旧刀子,看的是角度。还有你快换夹头与主轴同轴不摆动严重不?
螺旋角大点的刀具铣削时能好些,不管咋说断刀主要是有冲击,减小冲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个人观点,见笑。

网友:
不知你们用的什么铣刀,建议用常熟的白钢铣刀,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三刃的铣刀刚性会好一些

网友:
個人認同qingang0 的观点!易断,说明有冲击力存在。减小冲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
感觉转速低,进给量大,有冲击是避免不了的。不过还是没明白你的切削深度的方向,是刀具的径向吃刀还是轴向吃刀10以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铣的时候感觉很平稳的,新刀的时候没什么问题,铣了超过两小时就要断刀,有朋友说用常熟的铣刀,我查了下常熟没有加长铣刀

楼主:
是刀的径向深度10mm啊,宽度95,可能是切削量太大,但我们得批量加工,要不这么做效率太低,还有好办法加工这两扁榫吗?

网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H%60QVX7HYQ~RB%7BI_W1YTM%7B)H.jpg 看看这种铣刀,我这铣刀是铣圆弧的,你该成开槽就可以了,在卧铣上加工,(我认为效果比前面几位师傅说的都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上面图片没上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期间有没有磨刀?

网友:
一把白钢刀干两个小时不错了,到时间就换刀修磨后再使用嘛,何必等到断刀呢

网友:
方便的话上个图看看,能不能用面铣刀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磨刀是因为还不到修磨的标准,因为要刃口磨损0,6才磨的,明天上个图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其实就是液压破碎锤上的那根钎杆
由于量大工艺越简单,成本越便宜越好

网友:
粗切削我一般手动,感觉刀钝时就磨,不会等到断刀的。

网友(2010-05-31):
你可以考虑定做几把合金铣刀,提高转速,减少吃刀深度,我们的转速都在800左右。

网友:
改一下进给   进刀的时候不要太大了

网友:
逆铣,加切削液,慢走刀量,锁紧丝杠。。。。。。

网友:
同意25楼的说法。。。

网友:
用刀盘铣又快又方便,干嘛用立铣刀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好了。如果是新刀用两个小时后就断的我估计是{如果以你的切削参数震动肯定大点提高转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