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在HRC54-60的材料选什么好

楼主(2009-11-09):
请教下:硬度在HRC54-60的材料选什么好,需耐热70°。

二络十三(同音)有人听说过么?

谢谢!

网友:
很简单,LZ不是搞机械的吧,低合金耐热钢很多,渗碳淬火。2Cr13是其中的一个。

楼主:
嗯  不是搞机械的  呵呵  谢谢

网友:
选材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其因素并不是只有硬度一项,还有很多的条件,只给这么一个条件,你就按照4楼所说的去选吧。还可以给你列出几十种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大学时学金属热处理没学好

网友:
2Cr13好像达不到这么高的硬度

网友:
3Cr13 它属于马氏体型不锈钢,在淬火回火后使用,耐腐蚀性和在700℃以下的热稳定性均比1Cr13 ,2Cr13低,但强度、硬度,淬透性和热强性都较高.冷加工性和焊接性不良,焊后应立即热处理;在退火后有较好的切削性;在锻造后应缓冷,并应立即进行回火

网友:
SKD11肯定可以

网友:
硬度这么高的出来太多了,你的要什么特性的呀???
shlg888@163.com

网友(2009-12-17):
建议楼主用440C这款不锈钢,硬度可以到做到接近60HRC。
有不清楚可以电联:13829742342 林先生

网友:
只考虑硬度的话,热处理后一般都可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