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法那科 TB 出现935报警!

楼主(2009-11-09):
大家好!  现在遇到很极手的问题.  请高人指点!
  一台数车法那科  0i  TB  出现935报警,可能是机床系统坏了....不知该怎么办......敬请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屏幕上有BAT报警吗?在左下角。
如果有,那换电池,数据全清后重传就好了。
如果没有BAT报警,把存储模块拆下来,清理清理干净,再插上,数据全清然后重传。
还不行,那就是存储模块坏了或主板坏了,找FANUC买备件。
前提是你要有机床备份。

网友:
螺旋线说的对, 这个报警是由于部分程序存储的RAM发生错误引起的.
可以试着全清一下存储器看看, 随后再设定所有参数和数据.
要有思想准备, 完全好的概率不是很高!

楼主:
屏幕上有BAT报警吗?在左下角。
如果有,那换电池,数据全清后重传就好了。
如果没有BAT报警,把存储模块拆下来,清理清理干净,再插上,数据全清然后重传。
还不行,那就是存储模块坏了或主板坏了,找FANUC买备件 ...
引用 网友A:

谢谢!没有出现BAT报警。是学校的机床。我是新手。这样的问题遇到第一次。有几个问题还是不明白。
一。存储器具体在什么地方呢?(不好意思哦。。我真的不懂。向前辈学习)
二。插上以后,机床数据怎么全清呢?(我看机床上的面板按一个都不能用。。。)
三。清了以后,我怎么把它重新传上呢?是不是用电脑 数据线 连接机床呢?(我们学校有好几台相同的机床,是不是用电脑把所有的擞 据复制后再传呢?)  具体怎么复制  怎么传呢?

楼主:
螺旋线说的对, 这个报警是由于部分程序存储的RAM发生错误引起的.
可以试着全清一下存储器看看, 随后再设定所有参数和数据.
要有思想准备, 完全好的概率不是很高!
引用 网友B:

你好。怎么全清呢、我看面板上的按钮一个不能用。我们学校有好几相同的机床,好不好用电脑复制下来后再传到这台机床上呢?

网友:
玩蛋。新手啊。
找你老师搞吧。
全清是同时按住"RESET”和“CAN"键上电。相同的机床可以用CF卡把数据备份出来,然后再传进去。
全清后,如果系统能起来,那会有满屏的报警,不用管它,重传数据就好了。
可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要换硬件才能彻底解决,不然,会老是出问题的。
记住,自己别乱搞,让明白人搞。
TB系统,存储器在LCD后面的CNC的主板上,看看硬件手册就知道位置了。

网友:
更正:
TB系统的主板还是在电柜内,和TA一样,TC以后才在LCD后面。
具体位置看维修说明书的第2章。

网友:
更正:
TB系统的主板还是在电柜内,和TA一样,TC以后才在LCD后面。
具体位置看维修说明书的第2章。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看成TC了吧?

网友:
呵呵,是记错了。
只用过一台TB。
另请教版主:FANUC系统那个型号支持写,删文件的功能?比如说,写一个生成一条曲线的程序,由这个程序自动生成一个点位的加工文件,就像CAM生成的文件一样。
系统是可以边算边加工,但海量的点位计算需要时间,这个要是影响加工速度就不好了。
还有一个想法是,先把点位算出来,放在变量里,加工时取出来用,但问题是,变量够吗?比如1万个数据。
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边算边加工,用变量赋值,直接执行点位程序,速度上区别有多大?

网友:
1.
系统是可以边算边加工,但海量的点位计算需要时间,这个要是影响加工速度就不好了。
影响加工时间(速度)那是肯定的.
2.
还有一个想法是,先把点位算出来,放在变量里,加工时取出来用,但问题是,变量够吗?比如1万个数据。
常规变量数本身是不够的, 不过可以使用P-CODE变量, 如果执行的是P-CODE程序, 变量数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使用的是P-CODE扩展变量, 那就更多了......
可参看附件图之关于宏执行器

3.
边算边加工,用变量赋值,直接执行点位程序, 速度上区别有多大?
差距很大, 根据系统的不同, 差距不一定相同......
4.
建议: 还是采用常规加工方法(小线段,多点位), 配合G05.1-AI先行(轮廓)控制编程.
当然, 系统及伺服参数要调整好,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谢谢版主。
系统能自动生成加工文件吗?如果能,那用不带硬盘的系统就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不能,那还得把软件嵌入系统,这个就麻烦了,成本也高。

网友:
这样的系统是可以的:
FANUC 16Oi
FANUC 21Oi
FANUC 18Oi
FANUC 31Oi
......
总之, FANUC系列, 系统后面带O的就可以, 原因就在于其本身附带一个工控机, 和系统间文件是相通的.
至于其它的, 如FANUC15 系列, 虽然有一定的扩展功能(程序编辑等), 但要实现您的要求, 还有差距.

网友:
补充一下, 上述系统本身有一个比较大的电子盘(非常规硬盘). 一般不需要再加硬盘了.
不过加起来也很容易, 象微机一样......

网友:
明白了。
是OPEN系列。
有机会试试看,也体会体会直线电机的强悍。
俺现在用的是840D+PCU20,也不带硬盘,但可以自动生成加工程序,唯一的缺点是PCU20跟不上NCU,明明程序在运行,可看坐标却没动,等程序完了,突一下才反应过来,不爽。
现在FANUC的0I-D系列,精度也够了,可灵活开放性稍微弱点。做复杂的特殊应用比较麻烦。也许是市场定位的关系吧。
俺们用D系列,一直有个大麻烦,就是模拟量老报警,北京也在想办法,怀疑是屏蔽的问题,正在跟进解决。可俺感觉是硬件设计或元件特性问题。

网友:
"俺们用D系列,一直有个大麻烦,就是模拟量老报警,北京也在想办法,怀疑是屏蔽的问题,正在跟进解决。可俺感觉是硬件设计或元件特性问题。"
能说详细点吗? 是主轴指令电压? 还是PMC模拟输入(输出)电压? 还是......

网友:
是模拟主轴,带变频器。报A/D转换错误。偶尔报,几乎每台都有这种现象。以前的TC,TA,0GCC和其他的系统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开始的时候问BJ,他们说把灭弧器都加上,俺就奇怪了,这和灭弧器有何关系?最后是候部长说可能和屏蔽线有关系,说是TD增加了相关的干扰检测。但俺觉得可能是这个检测过于敏感,应该和硬件有关系。我们用的其他的东西上出过类似问题,老是报电压故障。但发回美国去检测就没问题。后来确认是检测太敏感,不符合“中国国情”,修正后就好了。

网友:
恩, "把灭弧器都加上"与"可能和屏蔽线有关系"好象有什么内部联系呢.

你试着换过变频器吗? 俺不喜欢推测.

网友:
接触器不动作的时候,灭弧器就没什么用了。
变频器我们用过很多种,但要说变频器的干扰,这个是的确存在的,高频的时候甚至可以导致伺服乱动。但工频以下还从未发生这种现象。
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全部换成屏蔽线并可靠接地,都要到用户现场去更换,效果究竟怎么样还要实际检验才知道。
有时候一些稀奇故障的确不能猜测,但逻辑推理是必须的。上次,4台机床,其中一台在2个月之内烧回退模块两次。最后,当地的服务人员作出判断是:加电时序错误,变压器冲击导致过压烧毁,要求整改。俺同事只能照办。这个判断显然不合逻辑:变压器二次侧有什么冲击?一次侧才有。就算是有冲击,那为什么另外3台没事,光烧这台?而且几百台的电源模块都是这么上电的,那为什么都没事?

网友:
变频器也会引起模拟电压的波动。

网友:
控制系统前加装滤波器, 实验过吗?
你这个问题, 主要就出在变频器. 大方向不能错!
关于电源部分的干扰, 变频器是罪魁祸首. 在这个过程中, 变压器往往扮演着有益的角色, 不能冤枉好人哪!
至于电柜和走线的设计安装, 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

网友:
经验之谈: 屏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去除干扰源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引用毛泽东《吊罗荣恒同志》-中的一句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阿伦哪, 这快成咱俩的讨论贴了.

网友:
呵呵,讨论可以共同提高嘛。
也欢迎各位大侠也发发言。
很多时候,奇怪的问题都是没按标准来做而导致的。省成本是很现实的问题。要是什么滤波,电抗,隔离,灭弧,屏蔽等等都处理好该多省心,可老板说:俺要的是省钱。

楼主:
SYSTEM ALARM                                                                      D701-09
935  SRAM  ECC  ERROR
EAX           EBX        ECX        EDX           ESI          EDI         EBP          ESP
0000004  30374420 010F05C4  00000FF  000230F0  00F030F0    000000000  0000FFEC

SS     DS       ES       FS         GS       FR        LDTR   EFLAGS   VECT

06DB  0580   0338    0440     0338     0638      0028  00003046  FFF

                            ERRC  ERROR-ADDRESS       0920:00005476

STACK(PL0)
3046 0338 01AB 051B 03E8 0F7A 0000

NMIC  11000000   00100000   11110000  01010111
ADRS 005130EA 0

楼主:
各位高人好。这是上次的报警信息。面板上的按键都不可以用。。。。
还得请各位的帮助。。。。我问了老师了。。老师太年轻了。。呵呵  技术也浅。。。还得请版主 和螺旋线 。。麻烦你们了。。。我准备二个月把它修好就行了。。。(呵呵。。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
妹妹,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软故障就全清,系统起不来,当然键盘不可能能用啊。就像你电脑起不来,键盘能用吗?
硬故障
你还是赶快让FANUC去技术支持吧,就是要花钱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不好请公司的技术工人来维修。。。谢谢螺旋线先生。。有没有其它高人指点指点。。。感谢大家。。。

网友:
谢谢各位  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不好请公司的技术工人来维修。。。谢谢螺旋线先生。。有没有其它高人指点指点。。。感谢大家。。。
引用 网友C:

总的来说, 本贴已经非常详细了.
再找高人, 恐怕有负螺旋线苦心.

网友:
楼主在数控中国上发过相同的贴,其中提到,系统前段时间报过BAT,换过电池。所以,很有可能还是电池造成的软故障。但不排除是由于换电池时造成的硬件损坏。
如果是硬故障。
再高的高手就是能COPY主板或者存储单元的高手了,看看有没有高手能指导楼主自己做块存储单元,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楼主能不能把那些控制芯片和存储芯片的型号提供出来是个大问题,找修电脑内存条的试试看。假如FANUC用的芯片都是REMARK的,那要腐蚀掉封装才能知道究竟是什么芯片,这个要找做芯片的厂家才有相关的设备。但这么做还不如叫FAUNC来技术支持呢。
其实,俺是一只小菜鸟。
版主才是行家。

网友:
对了,弱弱地问一句:你换的是哪个电池?是放大器上的还是CNC上的,放大器上的电池大,CNC上的电池小。

楼主:
感谢螺旋线 、版主 的大力支持。。。很不好意思麻烦各位。。对于我们新手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我前一阶段换的是3V的电池。。呵呵。。我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电池。。。是在机床主轴箱后面的电气箱里。。今天我根据说明书到BOOT SYSTEM引导系统里看看。。。里面好像有恢复数据什么。。

网友:
3V的是对的。
好了,既然楼主能翻书查到引导系统。那就这样试试看:
在相同的机床上面,插CF卡(必须是FAT16格式的),进SRAM DATE BACKUP画面,然后选第1项:SRAM BACKUP.把SRAM数据备份到卡上面。
然后把卡插到那台机床上,选第二项:RESTORE SRAM.把数据传进去。在传进去之前,按住CAN和REST键上电全清数据。
试试看。请仔细研读引导系统的操作说明,很简单的。
还不行,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今天俺看了看,存储子卡上的芯片都是通用芯片,有三洋的,有INTEL的,你不找FANUC买就去找修内存条的修修看。

楼主:
3V的是对的。
好了,既然楼主能翻书查到引导系统。那就这样试试看:
在相同的机床上面,插CF卡(必须是FAT16格式的),进SRAM DATE BACKUP画面,然后选第1项:SRAM BACKUP.把SRAM数据备份到卡上面。
然后把卡插到 ...
引用 网友A:

谢谢螺旋线!!!       我回去试试。

楼主:
特别感谢螺旋线   感谢版主和大家
 机床修好了。。。方法正如螺旋线说的那样。

网友:
楼主不要高兴太早。
一般情况下,SRAM数据是不会轻易就丢的,估计会频繁发生,这就一定是硬件问题了。
当然,也有莫名其妙丢数据的,重传就好了,俺还遇到过程序编着编着突然全部消失了,害我熬了一整夜才重新编好,第二天的车,票都买好了。郁闷死我了。

网友:
学习了!!螺旋线和版主很敬业呀,论坛的氛围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