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花键轴和花键套的工艺路线

楼主(2009-11-09):
请教师傅:
一、以下两种万向联轴器的花键轴工艺路线是否合理,各有何优缺点。
锻造-正火-粗车-调质-精加工(调质硬度多少度比较合适)
锻造-正火-半精加工-渗碳-磨齿

二、花键套采用线切割加工,工艺路线应如何安排。

网友:
花键套可否用拉床?

网友:
我们厂 的花键轴花键套用的中碳钢,调质硬度269-302HB,工艺路线应该大同小异,我们用渗氮,花键套与花键轴路线类似。

楼主:
花键套可以用拉床,但拉刀费用很高

楼主:
一、调质到300铣齿是否有问题。
二、铣齿后再渗氮处理,花键变形如何处理。

网友:
低碳钢加工完毕后碳氮共渗,合金钢渗碳,都可以达到60度,要求不高的中碳钢调质50度左右就可以了,
花键精度一般不高,热处理后应该不用再精加工了(需要配合的轴一般需精磨),40度以下可以精铣,再高了可能就要磨了。

网友:
渗氮处理都在精加工后完成,变形很小,到现在都还没出现过问题,调质300左右加工不成问题,我们厂合金钢大都是调到这个硬度,

楼主:
根据师傅们的建议,以下工艺路线应该是正确的:
花键轴材料:40Cr(淬透性比45号钢好)
锻造——正火——粗车——调质(269~302)——精加工——氮化处理(50~62)
花键套材料:45
管材——车——淡化处理(50~62)——线切割

网友:
20CrMnTi比较常见吧
花键套用推、拉刀
花键轴可以用搓齿机呀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批量大小的,大点最好定制专用刀具(拉刀),小的话就可以线切割,有台阶的话就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2012-06-26):
嗯,我也做花键轴,有大有小,来图加工的,哎,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2012-10-11):
花键轴材料:40Cr(淬透性比45号钢好)
锻造——正火——粗车——调质(269~302)——精加工——氮化处理(50~62)
花键套材料:45
管材——车——淡化处理(50~62)——线切割
这个好,做花键轴,我们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