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铝件严重变形---请教

楼主(2009-11-09):
在普通车床上加工一件铝件:长度35mm外径74mm内孔车M68*0.75的螺纹,材料用外径75mm长度300mm的实心铝棒。
我先把外圆车好(转速700转)后加工内螺纹,(内孔粗车背吃刀量双边5mm)工件车好后发现外圆严重变形,相差30个丝
不知怎么回事?各位论坛好友,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加工这样的工件不变形呢?

网友:
外园留点余量,待到螺纹加工好后再精车一刀。
要不,就是你在粗车内孔的时候,稍微温柔一点,吃刀量小点……

楼主:
外园留点余量,待到螺纹加工好后再精车一刀。
要不,就是你在粗车内孔的时候,稍微温柔一点,吃刀量小点……
引用 网友A:
加工好螺纹以后外圆不能再精车了,会震刀的。粗车5mm的背吃到量也不算很大吧?为什么有的材料加工好会变形,有的又不会变型呢?

网友:
74-68=6MM 一边才3MM 你吃刀5MM 一定太多了。吃刀量少点 ,车的时候加点冷却水,就应该不会变形

网友:
kao,老兄,你吃刀太大了,要用层降加工法,五个米要分三刀,最后一刀少吃点,40丝左右就行了,刀具磨利点,前角大点

网友:
铝件车削,头一回见到其

网友:
车吃刀量少点,逐步的减少。外圆留一毫米的余量,待内孔螺纹车好后在精车外圆。用尖头刀车外圆,开槽的。后角磨大点。不会震刀的·····

楼主:
kao,老兄,你吃刀太大了,要用层降加工法,五个米要分三刀,最后一刀少吃点,40丝左右就行了,刀具磨利点,前角大点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层降加工法啊,开始是5mm到最后1mm,精车10个丝

网友:
还是建议你减少吃刀量,多车几刀试一个,看效果如何???
单边5对于这么个铝件来说,是有点太恐怖了,那车削力足以让它变形

楼主:
还是建议你减少吃刀量,多车几刀试一个,看效果如何???
单边5对于这么个铝件来说,是有点太恐怖了,那车削力足以让它变形
引用 网友A:
是双边5mm,单边2.5mm

楼主:
74-68=6MM 一边才3MM 你吃刀5MM 一定太多了。吃刀量少点 ,车的时候加点冷却水,就应该不会变形
引用 网友C:
因是实心材料,开始用40mm的钻头钻孔,余量还有很大,就车5mm,待车到60mm的时候就减少背吃刀量,并不是一直都车5mm的,到最后是粗车1mm,精车10个丝左右。

楼主:
是不是实心材料挖空了都会有些变形呢?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
正如他们所说,车螺纹是导致变形的关键,所以内孔要留有足够的余量,刀前角要磨大,磨锋利些,还有开冷却水。等螺纹车好再车内孔,长度只有35MM理论上不存在震刀的问题,如有车削时震刀,肯定是你刀磨得不够快,还有三爪有敞口过大现象。
切断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不是切断刀造成的问题可以切断前测量内孔有无椭圆变形得到。切断刀宽度1.5~2mm就够了,开槽刀磨快,添冷却水,以减少切削力,刀头左楔角大,右楔角小,即切断刀与工件外圆接触时是先右边接触到,这样做目的是让工件切下来时不留下多余的未切掉部分。

楼主:
正如他们所说,车螺纹是导致变形的关键,所以内孔要留有足够的余量,刀前角要磨大,磨锋利些,还有开冷却水。等螺纹车好再车内孔,长度只有35MM理论上不存在震刀的问题,如有车削时震刀,肯定是你刀磨得不够快,还 ...
引用 网友D:
我的内孔车刀磨得很锋利的前角差不多60度啦,冷却液也很充分,完全和切断刀没关系。这么薄的工件会震刀啊,主要是外圆太大。因我们的表面粗糙度要求非常的严格,一定要高速车削,所以要先把外圆车好,还有工件做好放一段时间,变形更大。今天做了一件,外圆94mm内孔M90*1的内螺纹长度70mm的工件,我把背吃刀量减少至0.5mm,还是变形,真够头痛

网友:
建议材料做调质处理,如果排除是加工过程中的问题,就只能是材料自身的应力作用……

楼主:
建议材料做调质处理,如果排除是加工过程中的问题,就只能是材料自身的应力作用……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点认为是材料自身应力作用,特别是用实心材料加工的变形程度比较大,如果是空心的变形就比较少。

网友:
兄弟 要温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