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了解和使用比例电磁阀的进来!

楼主(2009-11-09):
最近做一设备,用到了比例电磁阀,以前做的时候总是用多路阀,但是现在市场市场惨淡,得多多的考虑成本问题.
因此用起了工业的比例电磁阀

>>parker公司的具体参数的D*1FW系列比例电磁阀在阀差 ΔP=5 bar 时的额定流量为分别为 :
     75 L/min(  D31,ΔP=5 bar);   200 L/min( D41,ΔP=5 bar);   400 L/min(  D91,ΔP=5 bar);
>>rexrot公司的具体参数4WRZ 系列比例电磁阀在阀差 ΔP=10 bar  时的额定流量为分别为 :
     85 L/min(DN10,ΔP=5 bar); 150 L/min(DN16,ΔP=5 bar);   325 L/min(DN25,ΔP=5 bar);

看了以上结果就开始了计算,同样的通径的阀怎么这么大差异,经过计算,发现与计算也有很大的出入,
以后来把心中的想法和计算发到两家公司去咨询,至尽还在等待两家公司的回复以解心中之疑虑.
欢迎大家谈经验,提问题,抛砖头也可以.

网友:
客户在选用上好像没有这么严的要求,一般也就是压力,流量之类的要求,配套的放大器之类,不是太明白。期待高手大侠来解。

网友:
我这有PARKER的样本
在同样的通经的阀有不同的流量,就如D3FB*流量就有60,40,25。
流量的影响因素是压差与截流横截面积,而不是通经的大小
我这没有rexrot的样本
要注意看看PARKER标的是每边的控制量,有分P-A,B-T之分
还有一点,你们都能用上PARKER的东西,应该不用考虑成本,你说的那系列的阀价格应该不菲吧

楼主:
楼上说得很详细
成本是要考虑的,做产品嘛,还是要追求利润的。做产品特别是做品牌就更加需要市场的认可度。
这时候就需要综合考虑性价比了
要是是用到rexrot的M*系列的阀价格就更不菲了。

网友:
压差与流量关系大啊

网友:
用SMC也可以,最近刚用过!PARKER有点贵!力士乐更贵!

楼主:
SMC阀是不错的的阀,这次本来有那打算用的了,但是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我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