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梁机--讨论

楼主(2009-11-09):
900型轮胎桥式提梁机是桥梁架设施工系列设备之一,  在提梁中必须考虑对所架梁体的保护。重型梁吊装中900轮轨式提梁机起重行车特点、采用了特有的起升方案,有着独特的优点及设计特点

其液压系统分为悬挂,左右横移,纵移,起升三大部分.

国新建的京沪高速铁路桥梁,采用双线预应力砼整孔箱梁架设,每个标准箱梁长度32.6m、顶宽12.4m、底宽5.68m、重达853t,加上吊具重量达900t,是目前国内提梁机作业的最大荷载,在提梁过程中,都考虑到箱梁的受力状况、空间姿态和就位精度。

请了解提梁机的人来谈谈经验,讨论技术问题.也欢迎抛砖.

网友(2009-12-27):
也想听听学习。

网友:
我在济南长清,去济南的路上就看见京沪高铁一个个的大桥墩,一个个横梁,太气派了,呵呵,也想听听这方面的专家点评一下!

网友:
提梁机主要用于将预制混凝土梁从预制模板生产台座中吊出,倒运在存梁台座上,梁运架施工开始时将预制混凝土梁从存梁台座上吊起,并行驶到场内运梁通道处停稳,等待运梁车纵向或横向驶入提梁机后,将所吊的预制混凝土梁按要求装载到运梁车上,或者移梁至提梁机下驱动系统为闭式静液压系统,电液比例控制。液压系统包括卷扬系统、驱动系统、转向系统和支腿系统
电气系统主要由车电系统和微电系统两部分组成。
车气系统主要是供电系统和照明系统组成。
微电系统由发动机控制系统、车速调控系统、液压及其它电气控制等组成。
行走系统采用液压悬挂系统。既能满足整机的三点支撑,以保证整个设备保持均衡;又要实现自动调整载荷,使轮胎承载力均匀分配,更换轮胎方便。
起升系统采用四点起吊三点平衡。

网友(2010-08-05):
要问具体怎么控制的

联系我啊 呵呵

网友(2011-05-09):
太气派了

网友:
这个机器要多少钱啊    是多少吨的啊

网友(2011-12-01):
楼上的照片是在用提梁机架梁吗?

网友(2012-03-30):
请问一下 准备设计300吨跨度32米的门式提梁机 应该选择哪种形式, 还有支腿的形式
我初步选的是无悬臂单主梁A字型支腿 高手指点一下看怎么样

游客

网友:
貌似这种设备属于特种设备吧,需要生产厂家有一定资格认证的是不是?

网友(2012-06-30):
需要很多很多的行星减速机!呵呵!谁在干这个大家伙?我该他配套行星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