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车床怎样将45#钢车光?能达到3.2就可以了!

楼主(2009-11-10):
各位高手好,用普通车床怎样将45#钢车光,能达到3.2就可以了。车床型号云机6132,加工外圆φ27,内孔φ25,长度14.5.
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追风可以!

网友:
n≥1000,f=0.15~0.2,t=0.5

网友:
工件壁厚只有1毫米。注意机床及刀具的刚性,排除振动。刀具选择YT15或YT30,前角5-8度,前面和刀尖处用油石进行研磨。车内孔时注意排屑方向,避免铁屑擦伤已加工表面。一般干过两三年车工的对这个不算问题。

网友:
工件比较短,只要注意刀具的使用以及切削参数的合理控制,完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拜读过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车外圆时局部有深一点的槽,可能是排销不好,挤出来的。
我见过有师傅车出来表面跟不锈钢亮度差不多。我车出来的是灰色,还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
工件壁厚只有1毫米。注意机床及刀具的刚性,排除振动。刀具选择YT15或YT30,前角5-8度,前面和刀尖处用油石进行研磨。车内孔时注意排屑方向,避免铁屑擦伤已加工表面。一般干过两三年车工的对这个不算问题。
引用 网友B:

不要高手的!
普通的车工就行!!

网友:
壁厚太薄,如果尺寸要求不是太高,而只是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建议直接用抛光不锈钢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