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让每一次保存后自动更新旧图,并删除旧图?

楼主(2009-11-10):
如题。有详细步骤吗?指点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怎么保存层状态。   比如我隐藏后保存。完了再打开,那些隐藏了的又显示出来了

网友(2010-01-20):
1. 覆盖旧图不太好,如果一定要,可以试一下 窗口--->打开系统窗口, 然后输入 purge 。这样工作目录下的旧图就会删掉。

2. 到层树右击鼠标选择 保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