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将一个放五金的仓库弄得像一个超市一样?

楼主(2009-11-10):
请问那一位高手可以指教,怎样才能将一个放五金的仓库弄得像一个超市一样.可否能个方案.谢谢.就是要一个像超市导航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这个绝对有挑战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办法啊!我们老板就这个要求哒!~
我想我们老板真是个完美主义者,可是一点儿都不附合逻辑!

网友:
有自动和非自动方式,

全自动方式是采用射频标签,利用‘空位法’,采用最近方式码垛,码垛采用自动码垛机就可以了,存储的资料在计算机里面,点那个物品,拉到目的出货口,东西自己就出来了,
还有一种水平稍低的自动方式,是采用定位安放的,即事先设定体积区域,规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分区管理,分区计算机提货,
非自动方式,就是一般超市的类型,人工码垛,记录,下次就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了,
汽车装配线,先进一些的,就是采用射频标签的方式,
这是很简单的东西,你不用琢磨,找人做就可以了,

网友:
人家就拿几个账本和普通架子贴标签按照拼音或者其他索引纯人工就搞定了,好多老库房不都那样?老板愿意出钱,楼上有很多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你说的这个是码垛机器人啊!哈哈,我看我们老板是不会买这个玩意儿滴,可能你还不明的说滴那个意思,就是要有一个不管那个人一进仓库就能找到产品的导航.这个需要怎么设计?我总是觉得不合实际!可没办法,老总就是这样要求.救命啊!~

网友:
把产品分类,应该和仓库差不多吧

网友:
我见过五金超市,,就跟日用品超市一样的经营方式,你去看超市怎么摆放东西,你们也怎么摆设就可以了

网友:
想自动化太简单了,最简单的措施就是全图象方式,你的那个东西,从卸车开始,全图像跟踪,到第一闸道的时候,你可以指定它是什么,在触屏就可以解决,比如你认得那东西是‘猫’,点猫的图像,货物就放行了,存在哪里你不用知道,只知道猫被存储了,到你要的时候,在出口闸道,依然点猫的图像,把图像抓到你要的工位,比如得356个‘位’,那东西就被自动取出,从码垛机卸下,经道口,经转口,在第356转出,到工位,
非常简单,
我看你老板不是真玩,充其量是玩个噱头,这有什么技术,假如他真玩,找上来说话,我专玩这东西,

网友:
你把仓库的货架整得和超市一样,编号分区,然后在仓库台帐里面加上库位编号这一项不就ok了?
想高级一点就整个条形码,出库入库扫扫条码。
再高级一点就整个“仓储与物流自动化系统”,这就去找蛤蟆大侠。

网友:
现在好多老板把自动化想象得很容易,总觉得自动化不需要几个钱,一但算下来比馒头的工资高了,自动化也就变成了叶公好龙了

还是那句话

总以为钱可搞定一切,问题是还不想花钱

想要马儿廿四小时跑,最好还是不吃草

网友:
向王传福学习,馒头大于一切

网友:
这个要自动化,唯一需要的就是银钱。
俺同学专门玩这类东西,刚上班时,他调堆垛机,失控,差点把腿给挤断了。
论坛以前有个视频,叫“铁皮到宝马”,里面就有自动仓库的工作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赞同你滴说法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我想问一下,一个自动化的系统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
用多少钱,与你的系统选择有关系,系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射频识别系统,看点数与仓库大小有关,

2 连接系统,基本是走线,看规模,

3 计算机系统,也与系统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