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伺服电机加一条丝杆做直线运动,这种系统是全闭环控制吗?

楼主(2009-11-10):
各位大侠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一个伺服电机加一条丝杆做直线运动,这种系统是全闭环控制吗?

网友:
不是,具体的参考有关教材

网友:
通俗地说,闭环控制就是采集系统的输出信号,将它引回输入端,参与控制,的这样一个闭合回路。或者将它印回到输入端的后段,例如控制器,参与控制,这也是一个闭合的回路。从信号处理的流程上看是闭合的。

网友:
不是,只能算半闭环

网友:
全閉迴路系統你要用光學呎!

网友:
半闭环,还需采用直线测量装置测量实际唯一值,反馈回控制器进行控制才能算闭环

网友:
不是,半闭环

网友:
只能算半闭环

网友:
看你的检测用什么了,不同的检测方法就可能是闭环或开环。

网友:
加上光栅尺就是闭环控制了

网友:
丝杆是将旋转变为直线进给!所以末端为直线进给量,而伺服电机只能测得旋转量,只能算半闭环

网友:
如果在丝杆处加编码器算闭环吗?

网友:
加编码器也不算,因为测的不是直线的距离,如以上楼层所说,只算半闭环

楼主:
谢谢 各位的热心回答  个人也认为 只能算是半闭环  如果加光栅尺检测直线运动 应该就是全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