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是螺纹槽,回油用的,给的尺寸是螺距2MM,牙底圆弧是0.5MM,深度是0.3MM,外螺纹,我想问下这牙底圆弧0.5MM怎么做出来?

楼主:
有人吗?
怎么做啊,,

网友:
没听过圆弧用MM为单位的,是R0。5吗???
想必是刀头吧……

网友:
选合适的螺纹刀片。

网友:
选用刀尖为R0.5的螺纹刀片车削就行了

网友:
5楼正解。找些大的品牌的刀具商,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选合适的数控成形刀片(刀尖圆弧R0.5的)。螺纹牙底R0.5主要就是光滑,没必要去准确地磨出这样的圆弧,大致差不多,车出来牙底圆弧光滑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刀片还没买回来,我把2.0的割槽刀磨成了宽1mm,刀头稍微修了点圆弧出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