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件常见缺陷

楼主(2009-11-10):
各位社友:
    你在正常生产中,接触到哪些种类的熔模铸件常见缺陷?你对解决熔模铸件常见缺陷有什么想法?愿意告诉我吗?

网友(2009-12-21):
潘老:
我刚进入这个行业,以前是做模具的,我现在的公司是做汽车精密铸造件的,接触这个行业有一年了,这一年里公司也出了不少的质量问题,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掉几个,我现在把我见到的几个问题说一说,请潘老和各位社友指教。
1.铸件夹砂,夹渣。这个是我现在这个公司的老问题了,我觉得砂子进到铸件里,无非就是从脱蜡到浇铸这个时间里,首先是脱蜡的时候,脱蜡水不干净,杂质在脱蜡水沸腾的时候进入型壳。第二,脱蜡后没有洗壳工序,第三脱完蜡到焙烧这个过程型壳没有按要求口朝下码放,杂质掉到型壳里面。第四就是浇铸时打渣没做好。

网友:
2.跑火。跑火是因为型壳强度不够,影响型壳强度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想到的就是硬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型壳等于还是一堆散沙。特别是我公司,一到冬天跑火相当严重。这种情况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温度低,影响了硬化效果,我们用的是水玻璃-氯化铵的工艺,氯化铵的正常使用温度资料上是18-25度,稍低也可以生产,但是到3度左右就应该采取保温措施了。还有硬化时间和风干时间,硬化液浓度等因素。到现在我们对硬化时间和风干时间在不同的季节应该多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经验值,说来也真是惭愧啊。

网友:
今天先说这么多,以后想到了再说,请潘老和各位社友指教

楼主:
你说的“夹砂”应该是“砂眼”,如果是砂眼,你的原因分析比较全面。“夹渣”主要是熔炼和挡渣、除渣有关。再与工厂的实际情况结合一下,验证哪个是主要的。

网友:
潘老!我是我们本地的一名制壳手,浇注出来的的刀角板铸件表面出现常出现一块小小铁粘在上面,请问下这是何原因!

网友(2012-06-21):
潘老,您好!模壳内表面总会有残留的脏东西是怎么回事呀?可以帮助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楼主:
  我们不是做铸造,但是对铸件产品进行机加工,我们深深体会到铸件不良对我们的影响和造成的损失
1,缩孔或者缩松,很多在表面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加工一定的余量之后,才发现下面有一个洞,或者密密麻麻的很多小孔;
2,夹砂
3,有些铸件型腔里面“长瘤”,应该是浇注的时候砂型不牢固,铁水冲进去了;
4,硬点(或者是白点),很硬,容易崩刀
5,铸件材质不均匀,有的地方很硬,有的地方很疏松,也容易崩刀;
6,有些液压铸件的阀芯孔很关键,但是铸件生产的时候很容易发生阀芯孔预铸孔弯曲,导致后续机加工加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们不是做铸造,但是对铸件产品进行机加工,我们深深体会到铸件不良对我们的影响和造成的损失
...

对于机加工铸件你说,最头痛的就是由于铸件的内部废品带来的损失。
现在很多企业采取:让铸造厂进行粗加工,这样就废在其内部。
当然还要加强进料检验,外观可以看到的废品,如铁瘤之类,就拒收。
总之,还可以与铸造厂协商,让其赔偿一定的损失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机加工铸件你说,最头痛的就是由于铸件的内部废品带来的损失。
现在很多企业采取:让铸造厂进行粗加 ...

潘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
  由于我们自己没有铸件生产的经验,对于铸件的一些缺陷还不是很敏感,有些问题,例如有些地方加工不出来,到底该归咎于铸件厂还是机加工厂,也是模棱两可的。
  我们一直想拟定一个铸件接受标准,怎奈我们公司没有人熟悉铸件生产过程,对于铸件缺陷也是一知半解,吃了很多亏;铸件厂就是抓住了我们不懂的弱点,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
  如果可以得到您的指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大突破。
【抱歉,开始没有看清楚本帖子主题是熔模铸造,我们接触最多的是砂型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潘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

没有关系,砂型铸件可以借鉴啊。
双方拟定个合同,或协议;规定相关的可以接收的条款;必要时“封样”;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关系,砂型铸件可以借鉴啊。
双方拟定个合同,或协议;规定相关的可以接收的条款;必要时“封样”; ...

谢谢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