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生产点的CA6140A机床提速慢---维修请教

楼主(2009-11-10):
沈阳生产点的CA6140A机床提速慢,除了摩擦片松的问题外,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反车的摩插片偏紧或者叉刹车带没有完全松开。

网友:
也就楼上几位说的几种 还能有什么花样吗

网友:
电气,电机启动的星形连接,变三角连接,延时过长

网友:
哈哈,五楼是电工吧,笑死人了

网友(2009-12-10):
主要是离合器打滑或者是皮带松了还有就是刹车抱死其余没什么问题。

网友:
离合器松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都是摩察片本身调整的问题,还有比如元宝销磨损,一轴拉杆断裂,还有位于电器箱里的那根上下轴处的顶丝松动,都有可能导致摩差片压不紧出现提速慢的现象

网友(2010-05-05):
大家说的基本全了,补充一点,检查以下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