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成型机的讨论

楼主(2009-11-10):
社区里有没有人做过茶叶成型的机器。如果有的话吱一声  有项目。可以联系我  YANGCHANGWENDE@163.COM

楼主:
明天发个产品图上来

楼主:
断刀兄,你好这个你有做过吗?

网友:
还不清楚你说的是哪种型式的成型机器?

楼主:
这是茶叶在杀青、毛烘后去掉65%水分压制的。  我现在的要求是  1、自动的称量 上料。2、自动压制  3、自动出料。
这个茶块单重2克     ,要求产量 60-100公斤小时。

楼主:
社区的高手们  有谁可以做。报个价给我

网友:
最近在搞压鸡精块的设备,设备应该都差不多吧:有专门的压块(片)机,都是源自于药品的片剂设备。根据所需要的产量不同,从手工的单头的,一直到连续35头的(每小时产量数万片以上),都有。价格也是从几千到几十万,看你自己的情况了。这样的生产厂家也很多。自己找个附近的就得了。我就不在这里推荐了。

网友:
图中所示茶块体积约5cm^3,要求达到2g左右,单件比重0.4.要确保茶叶挤压后不松散,可能喷有糖类黏结剂.
压制前没有必要称量,只要确保相同体积,上面用316L钢板压平,下面一组圆柱形凸模向上成型,保压,一次100片不成问题.出料当然是自动的啦.
随便说说,不要专利.

楼主:
图中所示茶块体积约5cm^3,要求达到2g左右,单件比重0.4.要确保茶叶挤压后不松散,可能喷有糖类黏结剂.
压制前没有必要称量,只要确保相同体积,上面用316L钢板压平,下面一组圆柱形凸模向上成型,保压,一次100片 ...
引用 网友A:

wdn36409你好
想问一下你哪里可以做吗?可以的话。给我来个电话 0851-4732127  13885017275  杨 具体的详谈

楼主:
高手们!快给出个主意呀  拜托

网友:
跟你说,你不信。这个就是做药片的压片机做的。最多是对物料做前期预加工。如揉粒等。进料是强制的容积式进料。不需称重。后面是否再烘干/脱水等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找个厂家一问便知。每小时3-6W的产量也不算多。一台17头的就搞定了。也就是10W左右。这样的机器已经很成熟了,没有必要再自己搞了。

楼主:
刀兄:我就是去问过。不过厂家说物料是条状的不太好处理

网友:
先前处理一下。揉成粒。

楼主:
茶叶的形状也是比较关键的。客户要求的是条状。要不然就做成碧螺春了。客户以前用的就是做一个公母模用铁锤砸。

网友:
压片机压制的过程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前期处理和送料方式上下一些功夫。这个要结合物料做一些实验,这么高的产量,手工也是不可能的。不妨带上些物料,找个压片机的厂家谈谈。让他们想办法就得了。

楼主: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