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机床系统中所用的关键部件的知名厂家?

楼主(2009-11-11):
求教数控机床系统中所用的关键部件的知名厂家?
其部件有:滚珠丝杠,伺服电机,连轴器,直线导轨……
请求大家支援小弟!

网友:
滚珠丝杠国产的有南京工艺,汉江,台湾有上银,银泰,小日本有NSK,THK,等
伺服电机一般用系统厂家配的,维修好一点。
连轴器用菱科的吧
直线导轨南京工艺,汉江,台湾有上银,银泰,小日本有NSK,THK,等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最主要的Z轴回零信号减速开关   也就是限位开关  一定要用日本山武的   北京机电院研究院一直在用的 包你不会坏的   0574  87150976   刘颖博

网友:
直线导轨:施耐博格
传感器(包括限位开关):巴鲁夫
轴承:ina
双摆头:CyTeC
伺服系统:西门子,发那科,纳姆,AB等
伺服减速机:斯德博,ZF等

网友:
发那科系统不要限位开关,本身有软限位。国产系统必须有限位开关和回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