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油口外径应该是多大?

楼主(2009-11-11):
油缸油口外径应该是多大?

如图,螺纹是美制锥螺纹3/8-18NPTF,图中油口外径应该是多大呢,我的客户说是有标准的,可是又找不到,谁帮个忙!

网友:

内径是标准的
外径应该是自己放吧
个人认为只要比组合圈外径大就可以了

网友:

公制螺纹(MM牙)
牙深=0.6495*牙距P
(牙角60度)
内牙孔径=
公称直径-1.0825*P
M20x2.5-6H/7g (右手)-(单头螺纹)-(公制粗牙)
(公称直径20mm) (牙距2.5mm)
(内螺纹配合等级6H)
(外螺纹配合等级7g)

左-双头-M20x1.5 (左手)-(双头螺纹)-(公制细牙)
(公称直径20mm) (牙距1.5mm)

美制螺纹
(统一标准螺纹)
牙深=
0.6495*(25.4/每吋牙数)
(牙角60度)
3/4-10UNC-2A
(UNC粗牙)(UNF细牙)
(1A 2A 3A 外牙公差配合等级)
(1B 2B 3B 内牙公差配合等级)
UNC美制统一标准 粗牙螺纹
外径3/4英吋,每英吋10牙
外牙 2级公差配合

管螺纹(英制PT)
牙深=
0.6403*(25.4/每吋牙数)
(牙角55度)
PT 3/4-14 (锥度管螺纹) 锥度管螺纹,锥度比1/16
3/4英吋管用,每英吋14牙

管螺纹
(PS直螺纹)(PF细牙)
牙深=
0.6403*(25.4/每吋牙数)
(牙角55度)
PS 3/4-14 (直形管螺纹)
PF1 1/8-16 (直形管螺纹)

(细牙)
直形管螺纹
3/4英吋管用,每英吋14牙
1 1/8英吋管用,每英吋16牙

管螺纹(美制NPT)
(牙角60度)
NPT 3/4-14 (锥形管螺纹) 锥形管螺纹,锥度比1/16
3/4英吋管用,每英吋14牙

梯形螺纹
(30度 公制)
TM40*6 公称直径40mm 牙距6.0mm
梯形螺纹
(29度 爱克姆螺纹)
TW26*5 外径26mm,每英吋5牙
方形螺纹

车牙的计算

考虑条件 计算公式
公制牙与英制牙的转换 每吋螺纹数 n = 25.4 / 牙距 P
   牙距 P = 25.4 / 每吋螺纹数 n
因为工件材料及刀具所决定的转速 转速 N = (1000周速 V ) / (圆周率 p * 直径 D )
因为机器结构所决定的转速
刀座快速移动的影响 车牙最高转速 N = 4000/ P
刀座快速移动加减速的影响
下刀点与退刀点的计算
(不完全牙的计算) 下刀最小距离 L1
L1 = (牙距 P ) * (主轴转速 S ) / 500
退刀最距离 L2
L2 = (牙距 P ) * (主轴转速 S ) / 2000
牙深及牙底径d 牙深 h =0.6495 * P
牙底径 d =公称外径 D - 2 * h

例题: 车制外牙3/4"-10UNC 20mm长
公制牙与英制牙的转换 牙距 P = 25.4 / (吋螺纹数 n)
   P = 25.4 / 10 = 2.54mm

因为工件材料及
刀具所决定的转速 外径 D = 3 / 4英吋 = 25.4 * (3/4) =19.05MM
转速 N = (1000周速V) / (圆周率 p * 直径 D )
   N = 1000V / pD = 1000 * 120 / (3.1416*19.05)
    =2005 rpm (转/分)
因为机器结构所决定的转速
刀座快速移动的影响 车牙最高转速 N = 4000 / P
N = 4000/2.54 = 1575 rpm
综合工件材料刀具及机械结构
所决定的转速 N = 1575 转   N = 2005转
两者转速选择较低者,即1575转
刀座快速移动加减速的影响
下刀点与退刀点的计算
(不完全牙的计算) 下刀最小距离 L1
1 = (牙距P) * (主轴转速S) / 500
  L1 = 2.54*1575/500=8.00mm
退刀最小距离 L2
2 = (牙距P) * (主轴转速S) / 2000
2 = 2.54*1575/2000=2.00mm

牙深及牙底径d 牙深径 d = 公称外径 D-2*h =19.05-2*1.65 = 15.75mm

网友(2010-01-26):

三楼的太复杂了,按油缸的内径计算方法确定油口外径,计算后的外径要能够安装密封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