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的前驱和后驱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11):
如题,请教各位达人,我们知道汽车分前驱的和后驱的,还可以分发动机前置前驱...中置后驱...等多种组合,都有其不同的操控性能和动力性能。这些如果体现在战斗机上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大虾说笑了,飞机其实没有什么前驱、后驱
早年,螺旋桨飞机,有推式和拉式,其发动机布局有区别,发动机的止推环设计有别,后来,由于战斗机设计的需要,推式逐渐退出,现在只出现在小型飞机上,和一些无人机上,总体说,推式效率略高,但操纵性略差,

喷气机讲的是‘吊’,即‘翼吊’,‘尾吊’,等,看需求了,战斗机的发动机一般布置在机身里,轰炸机是采用吊的方式,

游客

网友(2012-07-01):
轰炸机也不一定是吊的哦,b2

楼主(2009-11-11):
过侠的确是见多识广。
还期待过侠的奇文来共赏哦。

网友(2009-12-30):
长风识,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A:
汽车在地面行驶,地面承载其前轮和后轮,根据动力传递的不同,可以分成前驱和后驱甚至全驱。
固定翼飞机在大气中飞行,发动机产生推力,气流托举其机翼和机身,和汽车很难类比。
在螺旋桨驱动的方案中,有放在发动机前和发动机后的二种方式,勉强可以套用前后驱的说法。
在大型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吊舱布局方案中,也有翼吊和尾吊的不同组合方式。楼上过街大师已经提到。
倒是飞机的机翼有前掠和后掠之分,俄罗斯曾经在前掠翼战斗机上花过很大功夫,不知近来进展如何?

网友:
其实这疑问有其正面意义
可以基础力学解释;正常情况物体质心落在形心附近,施力点在形心前是拉力,易于维持物体原来运动方向,如人拉车行进;对生手而言,前驱汽车前轮侧滑转向不足倾向安全性高,后驱车易转向过度,一旦后车轮侧滑,行车方向急遽变化(角加速度趋大),porsche911经典跑车后置引擎效应更明显,送走了许多年轻气盛明星生命
飞机也同理可证,最安全的飞机---高翼与前置螺旋桨;质心在升力与驱动力下方后方,战机要求敏捷,机身几何布置又不同;后置螺旋桨因推力流场受机身阻檔断面小,动力损失小

图例中蜗牛与巫婆机因机身与翼展短,舵效果差,若采后推力稳定性差,很难操控

网友(2010-08-24):
大虾说笑了,飞机其实没有什么前驱、后驱

网友:
路过,虽然看完后还不能完全理解,不过还是觉得有所启发。

网友(2011-08-18):
前驱后驱 根据飞机的历史看出 前驱一般为前拉机 螺旋桨式的,特点为:发动机 扭力大 转速慢 飞行速度慢 但是有个特点就是 舵效反应好,即使速度不快 但前面气流的原因所致,飞行容易 简单.
后驱应该是指涡喷发动机,该发动机转速超级高 由前进气孔吸气 后气孔喷出 风阻又小,速度非常快,
飞机飞得慢的时候反应没有前拉机灵活.即使后螺旋桨的那种机 慢速度操控性也不如前拉机 只是前拉的速度极有限,风阻也大.能飞前拉机的人 不一定能飞涡喷机 能飞涡喷机的人 前拉机相当简单
就像开车一样 能开手波的就能开自动波 但能开自动波的人 不一定能开手波
我想这是最基本 最简单的理解!

网友(2012-04-14):
都是懂飞机的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在地面行驶,地面承载其前轮和后轮,根据动力传递的不同,可以分成前驱和后驱甚至全驱。
固定翼飞机在 ...

前掠的话,早在二战时纳粹德国有一款轰炸机就是这种设计。前掠在起降和亚音速巡航性能优异但不利于超音速飞行飞机速度越快,音障就越大,同时有一个力(那词叫什么来着,忘了)会慢慢从翼尖流向翼根,机翼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反转力,直至机翼折断而且前掠设计和操控复杂,只有极个别的飞机(如上面提到的德国轰炸机,好象并没有推广开来。极个别的技术验证机如金雕)才使用后掠起降和亚音速巡航性能差,但在超音速飞行时能较好的突破音障,阻力小,设计和操控较前掠简单,技术不太复杂容易实现也容易大量生产。所以现在我们常见的飞机几乎全都是后掠的
我说的不一定对,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在地面行驶,地面承载其前轮和后轮,根据动力传递的不同,可以分成前驱和后驱甚至全驱。
固定翼飞机在 ...

是啊,但是前掠是不是很常见

网友(2012-06-01):
前拉的稳定性好,后推的机动性好

网友(2012-07-07):
吓我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