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精确测量0.3mm以下的微孔?

楼主(2009-11-11):
请教各位,怎样精确测量0.3mm以下的微孔,谢谢

网友:
用气动量仪

网友:
直径可用针规

网友:
还可以放大后对比测量。
俺用扫描仪进行比对扫描,然后放大10倍,抓入CAD,同样也能“检测”某些工件的细微特征。

网友:
用工具显微镜

网友:
用针规,工具显微镜误差很大

网友:
用投影仪,50倍放大了就好了。精度不高就用这个了。精度高点么用显微镜测了。

网友:
光学三坐标配光纤测头,测头最小直径0.01mm.

楼主:
谢谢各位同僚,我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测量这么小的孔径

网友:
手表厂一般使用投影仪加样板

网友(2009-12-29):
没测过这么小的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