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ad画三维图

楼主(2009-11-11):
真的好久没有用cad画三维图纸了,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下面这个图怎么画,关键都忘了三维转图纸的方法。

网友:
利用拉伸的方法吧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cad画三维图?

网友:
拉伸拉伸拉伸倒角倒角

网友:
先拉伸,然后切掉多余的,其实就跟加工毛坯过程一样

网友:
拉伸拉伸拉伸倒角倒角倒角

网友(2009-12-18):
看一下我画的。

网友:
CAD的没有画过,用其它三维软件比较简单!

网友:
拉升和倒角,我刚学三维,这是我画的

网友:
使用Mview,Mvsetup,看看能不能回忆起怎么出图的,我知道一点,用的不精

网友:
先作长方体,在叠加块,然后用修减的办法,就可得到。

网友:
用三维的来画,比较直观

网友:
全部用拉伸就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