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游标卡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1):
我这有两把卡尺有点问题(0.01mm的),一把用标准的量块测量,误差在0.01mm,但是测量实物的时候,和其他卡尺的测量值偏小0.03mm或者个多(其他卡尺用量块测量值与量块一样)

还一把,读数老是变,最后一位经常出现E,有时候还会出现错误,归零后再开,会出现超过量程的数值。
哪位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第一个不清楚,猜测可能是因为     标准的量块的长度与测量实物有差别
第二个,读数有问题   质量好卡尺的话拆开用酒精清洁下.  质量一般卡尺的话用酒精清洁后慢慢拉,拉快了,读不到数了

如果你不想修,如果在苏州附近的话,我帮你修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把读数老是变的卡尺,我把电池拆了,然后把正负极短接,就没出现了

网友(2010-02-04):
测量误差的问题,个人觉得数显的卡尺常常容易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一直喜欢用游标的。
另外,测量面的大小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