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开机过程中发现,刀架回零回不上去---请教

楼主(2009-11-11):
一次开机过程中发现,刀架回零回不上去,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法

网友:
什么叫 刀架回零回不上去,动作什么样,讲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
还没有听过刀架回零的,你能写清楚一点吗?刀号清零是吧?

楼主:
Z轴回零时,显示超程,但此时并没超程

网友:
限位开关坏了   不能用垃圾的限位开关   我给你推荐个  我现在用的   山武yamatake 的   数控机床上专用的  0574-87150976   刘颖博

网友:
应该限位开关坏了,看下手动运行应该也有超程报警,
断开z轴限位开关接线试一下(注意安全),不报警就是限位开关坏了,还有的话,要查一下线束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网友:
应该限位开关坏了,看下手动运行应该也有超程报警,
断开z轴限位开关接线试一下(注意安全),不报警就是限位开关坏了,还有的话,要查一下线束了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错误,断开z轴限位开关接线试一下》对常开的限位开关坏是对的、常闭的就应该是短接了

总之,换一个试一下,不行就要查线束了

网友:
看一看硬限位是不是松动了,或者有没有杂物挡住触头了,这都有可能导致超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是限位开关,说出来让你郁闷,后来我们用手反转刀轴让它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