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浇铸过程中发现有白口,如何解决?

楼主(2009-11-11):
我公司有批活,在浇铸过程中发现有白口,请问是什么原因,应当如何解决?

网友:
开箱时间过早可能出现白口。

网友:
说清楚点,什么材质?浇注的时候是怎么知道有白口的,通过什么实验知道的?

楼主:
HT250的,楼上的高人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jiangjianyuan 解释一下

网友(2009-12-31):
孕育剂加入过早或没加,,,,,,,,,,

网友(2012-03-20):
这个因素很多,是偶然发生的?还是一直都有一定比例?
如果是偶然发生的,好好找找工艺过程是否有违反工艺的
如果始终都有,先分析铸件结构,考虑浇注温度,使用孕育剂及量

网友(2014-04-22):
出铁水时应做检测,沒有光谱仪,起码用三角试块检测。有经验工程师可根据三角试块正确判断铁水牌号,如发现白口及时用硅铁调整。浇注时发现白口为时己晚。铸铁白口主要在于C,Si当量过低,冷却速度过快。避免的方法1,控制炉料混杂,2,每批炉料按配方精准上料。3,熔炼中保证底焦高度(冲天炉)。出现白口挽救方法;1延长开箱时间。2,石墨化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