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一把对钢管倒角的刀

楼主(2009-11-11):
要求外倒角,内倒角,平面倒角。大家能给点建议。和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多粗的钢管?个人觉得用锉子给钢管倒角比较顺手

网友:
有前途啊................................

网友:
依据 楼主现在的条件,可能有很多刀具可用,锉刀,点钻,铣刀,车刀,没什么不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说清楚加工批次的数量和可以用的机床,以及要求的时间,和打算花费的费用。

楼主:
我们准备批量生产做做一个倒角机,说白了就是转速可以控制的电机。想把以上工作一次搞定。用手拿管子去到。一般是铁管,铝管 。12XT1.5的。

网友:
用手拿管子直接倒角???太危险了吧??这种管子用仪表车导角非常快的……

网友:
我见过有一种倒角机,用电机驱动,主轴可以移动,装了三把刀,一把倒内孔角,一把倒外圆角,一把平端面,三把刀在圆盘形刀架上,用放射形槽调整尺寸。

楼主:
发表于 3 小时前 | 只看该作者 我见过有一种倒角机,用电机驱动,主轴可以移动,装了三把刀,一把倒内孔角,一把倒外圆角,一把平端面,三把刀在圆盘形刀架上,用放射形槽调整尺寸。
哦。能不能把前面的机构详细的和我讲下。最好能有个图。谢谢!

网友(2011-12-20):
我们准备批量生产做做一个倒角机,说白了就是转速可以控制的电机。想把以上工作一次搞定。用手拿管子去到。一般是铁管,铝管 。12XT1.5的。   这个关键要设计好内刀片

网友:
有现成的机器,江苏,浙江有很多厂家生产,单头双头的都有

网友:
前几天参加展会,看到过类似产品,用来对钢管端部进行焊接工艺倒角

通过卡箍卡在管子靠近头部的位置,主机连体车刀,沿着卡箍围着管子转,实现切削倒角

网友:
一般倒角的尺寸要求很高么?不过我感觉内外倒角加端面三面加工必须要夹持,不符合楼主说的“拿手去倒角”

网友:
请问是圆弧角吗?我们有一款成型陶瓷车刀专干倒圆弧角的要求工件硬度在HRC50以上

网友:
有专业生产倒角机的厂 内角外角平面一次搞定

网友:
集思广益啊,众人拾材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