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购买一台数控冲孔机,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9-11-11):
这段时间生产紧张,我想购买一台数控冲孔机,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请大家给我点建议,或者生产厂家!谢谢!

楼主:
我公司主要用于冲不锈钢板,常规为1mm~3mm。少量的5mm。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5mm的不锈钢?难度很高呀,这样的可是不好找啊.

网友:
为何不选择激光切割机,5MM的不锈钢用数控冲的话,不怎么合适

网友:
数控多工位冲床
MAGNUM-5000

MAGNUM系列为实现高刚性、高精度加工,而彻底追求WIEDEMANN模具、三箱型框架及分离型工作台构造等基本机构的标准冲床模式。

大吨位 冲压能力45T

高刚性三箱型框架

自动重复定位

攻丝装置(备选件)

主要规格
冲压能力
  45吨

最大加工板厚
  10 mm

加工板材 (Y x X)
  1525 mm x 1830 mm

冲压速度
  连冲
  200 HPM(25mm间隔)

步冲
  450 HPM(1mm间隔)

加工精度
  +/- 0.1mm

网友:
LS的请不要瞎忽悠。

以为只要吨位大板就可以冲的厚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模具损耗的想法。

算上模具损耗的话其实还是激光划算点

当然,如果5mmSUS考虑外发,而自己只加工1~3mm的话还好一点

网友(2010-01-08):
青岛东和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厚板以及薄板冲床。你的1-3毫米冲孔建议使用DOOHE255  16工位转塔冲床。而五毫米不锈钢只能使用厚板冲,压力机使用45-63吨压力机,送料机构使用我公司专用厚板送料机构。具体性能结构你可以电话15865555721我的电话,我发给你视频资料和书面资料参考一下。DOOHE255机床是我公司在AMADA245结构上的升级版。有兴趣可以给你视频看一下。

网友:
5毫米板材加工在选用模具上建议你使用高速钢模具或者合金模具。价格也不是很高,主要看你的孔是多大,我们做过这种模具,难度不大,如果激光切割,成本太高,暂时不适合行业情况。模具寿命可以通过选材来保证。

网友:
3MM的不锈钢已经是冲床的最大能力了,5MM毫米建议外协,芬宝的冲床是E5不错的

网友:
我们是日本村田的转塔数控冲,就是太贵了

网友(2010-02-16):
还是激光好。

楼主(2010-04-23):
谢谢大家,我公司专业制作各类过滤器骨架(中心管)以及各种滤芯,液压类的。以及各种空滤芯、油滤芯、水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