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研发的机型,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9-11-11):
我公司最近研发一台机种,此机种可以一机三用,何为一机三用,就是,可以装夹枪钻,内排屑钻,以及铣平面用途,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此机床有没有哪里不足之处·····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 、

楼主:
有···刚刚忘记上传了··

网友:
,多功能铣床吗

网友:
只看图片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机床先给毛坯铣打,然后深孔钻,再镗孔?

网友:
个头不小啊,客户定制的?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床子,看着舒服

网友:
普通床子加个接头就可以了,干嘛要这个床子呢?

楼主:
是不是机床先给毛坯铣打,然后深孔钻,再镗孔?
引用 网友A:
u
不是,是此机床具备,枪钻,BTA钻,以及铣的功能··
此机床的钻孔深孔是5M,交换工作台·····

楼主:
再多贴几张··

网友:
看上去不错。
不知是什么系统的,Z轴是双驱,可惜不是重心驱动,对导轨是个考验。不过结构还算轻。

楼主:
看上去不错。
不知是什么系统的,Z轴是双驱,可惜不是重心驱动,对导轨是个考验。不过结构还算轻。
引用 网友B:

厉害,一眼就到处了我们现在的难处了······
现在在考虑Y轴能不能使用一根丝杆····

网友:
换个角度才看清这床子不小
能说一下与落地镗铣床的区别吗?工作台不能旋转?

楼主:
换个角度才看清这床子不小
能说一下与落地镗铣床的区别吗?工作台不能旋转?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交换工作台的,动柱式,含有枪钻,喷吸钻的功能,一机多用吧··
现在市场上不是有枪钻专机,喷吸钻专机,我们这个机床是把两个机床的功能合并在一起···

网友:
这个看上去怎么像个玩具啊··~~~如果没有人在上面 第一感觉是玩具 而不是机器~~

楼主:
这个看上去怎么像个玩具啊··~~~如果没有人在上面 第一感觉是玩具 而不是机器~~
引用 网友D:

玩具???怎么看也不像玩具啊··

网友:
目前的结构,Y轴,用两根丝杠和用一根,区别不大,都是靠导轨在保证,但电机要选好,配重要精确。但最好结构要用“箱中箱”结构,这样才能“重心驱动”布置。
但Z轴,动柱式,最好是双驱,毕竟跨距比较较大。
双驱,那系统就便宜不了,支持双驱的档次都比较高。
你们配的什么系统?840D?

网友:
错了,上文Y,Z互换。呵呵。

楼主:
目前的结构,Y轴,用两根丝杠和用一根,区别不大,都是靠导轨在保证,但电机要选好,配重要精确。但最好结构要用“箱中箱”结构,这样才能“重心驱动”布置。
但Z轴,动柱式,最好是双驱,毕竟跨距比较较大。
双驱 ...
引用 网友B:

恩,但是用两根丝杆的话,如果伺服电机不同步的话,很可能会卡死,但是用一根丝杆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住,目前还在测试。
至于电机,我想可能会用三菱的··

网友:
你用的控制系统是哪家的。可以设置为追随的。让一个电机编码机反馈不参与计算。就可以避免卡死的情况了。

楼主:
你用的控制系统是哪家的。可以设置为追随的。让一个电机编码机反馈不参与计算。就可以避免卡死的情况了。
引用 网友E:

我们现在预想准备用三菱的···
让一个电机编码机反馈不参与计算。就可以避免卡死的情况了。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大虾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组合机床呀,看着不错
精度怎么样?

楼主:
组合机床呀,看着不错
精度怎么样?
引用 网友F:

精度要等机床组装好了,才能知道,我想····

网友:
重要提示:双驱同步问题请仔细咨询系统商,别买回来实现不了就浪费了。
三菱系统,俺只用过E60和E68,这两种是不支持双驱同步的。不知道M系列的行不行,你得问清楚才好。

网友:
底座、立柱和横台表面有很多孔,又似乎都是多层的。为什么用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如何制造?

网友:
大型机床的结构基本都是这样的。
既要保证刚性,又要减轻重量,还要有吸震能力。
可以是铸造,也可以是焊接,也可以混合做。

网友:
丝杠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计算能否受到了重量,导轨要计算倾覆的扭矩

楼主:
大型机床的结构基本都是这样的。
既要保证刚性,又要减轻重量,还要有吸震能力。
可以是铸造,也可以是焊接,也可以混合做。
引用 网友B:

厉害···
正如楼上所说····

网友:
这没什么的,见过就知道了。
我们不做这类东西,但龙门铣上的滑枕倒有到我们这里加工。俺专门问过他们的设计师。

网友:
好东西,预估的加工能力和精度不知道如何。

楼主:
好东西,预估的加工能力和精度不知道如何。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等实际组装出来才能给您答案····

网友:
不错!羡慕你们这些做纯机械的啊!

网友:
多功能机床啊

网友:
怎么觉得不必普通机床功能强多少呢??

楼主:
怎么觉得不必普通机床功能强多少呢??
引用 网友H:

无语·················

网友:
这台好像是积木式组合设备,还可以变形呀。

网友:
厂内专用设备,无须多功能,只要加工精度.

网友:
在上海展会看到类似的

楼主:
在发几张··

网友:
你这东西好大啊!一个人在上面看起来都这么小
自己研发,还是仿造的?

网友:
我说呢。
原来是台湾威鸿精密的,怪不得那些处理细节很“台湾化”。呵呵。
上海有组装厂?

网友:
Y轴我Z轴都是用的上银的RG轨吧,而X轴(钻孔轴)好像又是用的滑动轨,看不太清楚,能不能发个这个轴向的图,看下导轨结构,
另外,我觉得象这么大、重的设备Y轴最好用滑动轨,对于吸震和重载有好处。至于Z轴这个用滚动轨到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算好它的倾覆力就行了,最好是用滚柱轨,你们用的应该是。
最后,关于Z轴双丝杆的同步问题,这个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不用担心,大胆用吧。

楼主:
我说呢。
原来是台湾威鸿精密的,怪不得那些处理细节很“台湾化”。呵呵。
上海有组装厂?
引用 网友B:

目前国内没有组装工厂····

网友:
那这个设备就是国外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是台湾省的。怎么搞成国外的了。

网友:
没见过此类设备,想看看加工零件过程。。。

网友:
是数控的还的普通的?

网友:
好像就是一台普通的专机

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

楼主:
是数控的还的普通的?
引用 网友J:

数控的,我们基本不做普通的,那样没什么竞争力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个头也不小,精度怎么样?

网友:
如果达到你的要求,用炮塔铣床就可以实现

楼主:
如果达到你的要求,用炮塔铣床就可以实现
引用 网友K:

炮塔铣?

网友:
没见过,看不懂怎么工作?
感觉这种机刚开始调试时精度会不错,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形。不过专用机床能达到加工要求就好,主要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