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杆怎么配刀片

楼主(2009-11-11):
数控车床镗刀,刀杆上刻有S25R-MTUNR16  43字样,请问可以根据这个字样订购刀片吗?刀片型号又该怎么来分类?(我知道刀杆规格,怎么求购刀片?)

网友:
由于车刀的内外径刀的编码已经ISO标准化了,所以你这个不难看出,是复合压紧的主偏角为93度的直径为25钢制刀杆,装TNMG16的刀片,具体槽形及材质,要看你的工序和材料,和订哪一家的了,具体的ISO编码,每一家样本上都有写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
TN。。1604。。的刀片就可以了,具体槽型和牌号就看你的用途了。

楼主:
由于车刀的内外径刀的编码已经ISO标准化了,所以你这个不难看出,是复合压紧的主偏角为93度的直径为25钢制刀杆,装TNMG16的刀片,具体槽形及材质,要看你的工序和材料,和订哪一家的了,具体的ISO编码,每一家样本上 ...
引用 网友A:

生产厂家都是按照ISO标准的吗?没有厂家自己定的吧?

楼主:
TN。。1604。。的刀片就可以了,具体槽型和牌号就看你的用途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查什么资料得到的?

网友:
MTUNR16
m是指复合压紧
t是指刀片的形状
u是刀具的主偏角93°
n是指刀片后角0度
r是指刀杆是右手刀杆
16是指刀片的边长
因此可以看出使用刀片是tnmg1604的,你可以多看看样本,书上介绍很详细

网友(2015-03-15):
顶帖,,,多看看样本可以

网友:
刀具上的打标,是根据公司产品的编号来的,不同公司,编号也不一样。如果想知道,就到指定公司的官网,看下目录,查找编号规则,很简单的!希望你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