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设置创建块命令,及插入块命令

楼主(2009-11-11):
我新装了个cad,使用时发现块命令,插入块命令都没有用,我该如何设置才能有用呢,求各位高手替我出出主意,鄙人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①、关闭CAD(一定要先关闭正在运行的CAD程序)

②、按F3键打开XP系统的文件搜索窗口,分别搜索并删除acad.lsp、acad.fas、acaddoc.lsp、acadapq.lsp、acadappp.lsp、acadapp.lsp和lcm.fas文件

注意:
①、“搜索范围”一定要选择“本机硬盘驱动器 (如C:;D:;E:;F”。
②、一定要先勾选“搜索选项”中的“高级选项”,将其下的“搜索系统文件夹”、“搜索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搜索子文件夹”项勾选上,否则不能将病毒文件全部搜索清除干净。

网友:
我没有这类的问题哦

网友:
我的总是在我创建块后,关闭后再开时,就找不到块了,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的总是在我创建块后,关闭后再开时,就找不到块了,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是将块插入在关闭的图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