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H965是什么钢,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2009-11-11):
请教各位MGH965是什么钢,这是什么牌号,成分是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
MGH965这材料估计没人知道,全球搜索多找不到一点点头续
是不是名称搞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请问你知道MGH吗?是不是高温合金方面的?

网友:
MGH956是铁基氧化物弥散强化合金,采用机械合金化工艺制造,具有高温力学性能好、高温抗氧化和抗腐蚀性能好的综合优势,特别适合于要求耐高温、抗腐蚀、抗氧化、抗热疲劳的使用工况,国外牌号MA956
合金        化学成分(wt%)
        Fe        Cr              Al                   Ti                        Y2O3            O
MGH956        余    18.5~21.5        3.75~5.75   0.20~0.60     0.30~0.70        ≤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