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设计书上的单位没看明白---请教

楼主(2009-11-11):
我的理解是那----硬钢来说(红线圈住的)移动螺纹  螺纹允许接触面压力是----130X0.098Mpa.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主上面图片第二张中公式有问题
有效工作圈数中应该为P除有效

网友(2010-08-23):
又是贾培起的书,,公式很多,,,大多都看不清啊!!我也正郁闷着,,这本书比较老也比较权威!!但是就是太老了。。。。太糊涂了,,看不清啊!!!!

网友:
这书很老了,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错误也有不少。第2张图的公式3-52是错的,螺纹联接刻意去计算多少圈螺纹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螺母是受要状态的螺纹联接一般是8~10扣螺纹就行了,第1口受力超过30%(有的毛子的书说是超过24%),第10扣以后几乎不受力。受拉的情况可以增加2~3扣!如果要追求螺纹受力,最好是用钢丝螺套,航空航天上用得较多!
一般按《机械设计手册》或《(新编)液压工程手册》上的公式计算

网友(2010-10-23):
应该是130/0.098约等于1326kg/cm

网友:
应该是130/0.098=1326kg/cm

网友:
非常赞成包工头 的意见,看来确为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