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proe4.0怎么一些按钮不能用啊---请教

楼主(2009-11-11):
我安装的proe4.0怎么一些按钮不能用啊!例如在草绘工具栏按钮:镜像按钮.平移,旋转,缩放等等。请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首先要选中你要操作的图形

网友:
应该不会吧!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选个图,或新建个草图,试试看那些功能是不是就激活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能用了

网友:
是不是精简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