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生产线中的自动小车———求助

楼主(2009-11-11):
大家好,柔性生产线中的自动小车是我毕业设计的题目,要求是这样的。有自动称重,自动测量尺寸的功能。当装载达到设定重量或尺寸时自动发出停止码垛指令,接到反馈指令后沿轨道运行到预定位置,卸完自动返回起始点。结构部分重点设计行走机构。
我想问问大家,我需要参考那些书籍,以及需要用到什么,想和大家交流,因为上学时也没认真学,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等待大家回帖~~
QQ:149522315

网友:
bigfacecat1203 网友好!
.
用到的技术主要是数字控制,具体内容:
1、AD转换----将重量、位移等模拟重量转换成数字量。
2、数字控制----可采用计算机、单片机、PLC等。
3、传感器技术---压力、位移传感器等。
4、传动机构----机械小车。
5、电力拖动、驱动----步进电机。
6、……
.
syw  091112---02.05

网友:
孙老师吓到人家了没那么复杂,关键是这个懒家伙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有无数个解。还有,毕业设计怎么不和导师讨论一下(或者说请教)再找内需要的容?
交流和请教是两个概念。
以前有社友(好像是那把剑)开贴反对“屁设帖”。

网友: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这玩意,是激光定位引导小车的,工业机器人上下工件,立体仓库存放零件。毕业设计做这个?个人觉得做不出什么所以然

网友:
你找找学机械专业或者机械电子专业的人,找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1# bigfacecat12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如果还有不懂的,希望还能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无论你说什么,我还是要谢谢你关注此贴。我发的是老师给我的题目,具体内容也都写在上面了。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反对毕设贴的规矩,在这里道歉了。我们的毕设还没有完全开始,刚刚选定了题目,我想先准备一下,所以就来论坛找大家帮忙。有一点你说的对,是请教,不是讨论~~

网友:
孙老师吓到人家了没那么复杂,……
引用 网友B:

.
扬天测量友好!
.
如果,楼主的产品是单一产品,则只用一些机电类的开关就行了。
.
但他要的是“柔性生产线”上的自动小车,产品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得用我在2楼提供的知识单。
.
syw  091113---06.54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呵,兄弟,所谓“屁设”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看了剑侠的帖子才明白,就是毕业设计什么都不想自己弄光想找现成(相信他没有恶意,只是想让学生自己真正学到点东西而不是随大流混);甚至有钱的学校还有老师把学校给钱的项目交给别人(专业厂家)设计制造做完买回去交差挣差价报成果的。
    如果你说老师给你的题目以及具体内容都体现在你一楼的,我说的也是实话,的确有无数个解,重量?量程?精确到什么程度?高度,同样的道理。规格单一的话也可能纯机械的方式都可以解决,觉得难适当加一点点电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老师只是说了让你设计汽车,能坐一定数量的人,但是没说多少人,你觉得怎么下手呢?同时也是好事,老师真的那么懒你也好交差,随便整个可以坐一个人的山寨汽车,课题完成,但是不同的汽车之间的差距明摆着。

网友:
我注意到“结构部分重点设计行走机构”
作为一般的毕业设计,一般不会要求很全面,那你就把重点放在老师所说的重点上,行走机构机械部分、控制部分,应该不难,计算过程比较繁琐。
至于称重、测量尺寸及反馈等,孙老师给你指了方向。根据一楼的描述我推测老师不应该让你在这些方面做得很细致,大概画出模块,标明模块功能,就如设计普通车床,根据自己需要的功率及控制方式选择电机,不需要很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制造过程。
如果这个课题是实际需要的,那就需要做出更多的更细致工作,要求远不会像一楼 描述那么简单。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AGV"小车,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AGV小车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简称AGV),通常也称为AGV小车.指装备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运输车,工业应用中不需驾驶员的搬运车,以可充电之蓄电池为其动力来源。一般可透过电脑来控制其行进路线以及行为,或利用电磁轨道(electromagnetic path-following system)来设立其行进路线,电磁轨道黏贴於地板上,无人搬运车则依循电磁轨道所带来的讯息进行移动与动作。
  AGV小车的优点
  (1)自动化程度高;
  由计算机,电控设备,磁气感应SENSOR,激光反射板等控制。
  当车间某一环节需要辅料时,由工作人员向计算机终端输入相关信息,计算机终端再将信息发送到中央控制室,由专业的技术人员向计算机发出指令,在电控设备的合作下,这一指令最终被AGV接受并执行——将辅料送至相应地点。
  (2)充电自动化;
  当AGV小车的电量即将耗尽时,它会向系统发出请求指令,请求充电(一般技术人员会事先设置好一个值),在系统允许后自动到充电的地方“排队”充电。
  另外,AGV小车的电池寿命很长(2年以上),并且每充电15分钟可工作4h左右。
  (3)美观,提高观赏度,从而提高企业的形象。
  (4)方便,减少占地面积;生产车间的AGV小车可以在各个车间穿梭往复。

前不久,我们公司还做了一台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说的对,要是我再遇到了问题还会请教你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就和你说设计机床的那个意思差不多,谢谢~~

网友:
以前我做了一台很简单的AGV车,还是用导轨+滑触线的方式来供电和控制的

网友:
建议先到工厂里参观相关的东西,之后自己对其运动,作用,都有了具体概念之后,再想比较合适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个运料小车,我要用继电器控制,一端是大概30s的卸货,另一端我想用测量长度的传感器和测量重量的传感器控制,就是当重量或者长度达到一定要求时,令小车运动,这个方法可行吗?